请教大虾电路中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9-11-02):
解释:ILL_是一个12V PWM信号 输入频率200HZ

楼主:
3楼说说具体怎么工作,我不是很懂,谢谢!

网友A:
楼楼上说它是  一个稳压二极管么?

网友B:
3楼说说具体怎么工作,我不是很懂,谢谢!
引用 楼主:

当输入信号>12V+VD时,上管导通,输入信号被短路至上管回路
当输入信号<12V-VD时,下管导通,输入信号被短路至下管回路
只有当输入信号在12V+VD和12V-VD之间时,才能进入后级电路,
钳位是个很形象的说法,呵呵

网友C:
6楼分析得很好,但我觉得楼主指的是D3这个二极管吧。

网友B:
D3看起来的作用应该是检取PWM波形的正半周吧

网友D:
D3可以起到“隔离”作用,外部是0时,d3导通。外部是1时,1不一定是VDD,用这个D3主要目的就是“隔离”这个比VDD高的电压。

网友E:
说明一下它用在哪的?且最好把图传完整一点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