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匪夷所思的错误

楼主(2009-11-02):
我们板子的型号是cy8c24894,运行programer时显示连接上了,但是下载却出错:FAILED! Can not Acquire Device! Please verify the device connection to the Programmer,这个问题怎么搞定?小弟是初学者,望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
驱动我也安装好了呀~

网友A:
新手进来学习……

网友B:
难道是编程器没有设置好

网友C:
很是奇怪

网友D:
慢慢来,刚开始都这样

网友E:
应该是器件系列和型号没选对,你再检查一下

网友F:
同意楼上,可能器件选择不对!

网友G:
别哭,呵呵,慢慢来

楼主:
回复 网友E:
选得是对的啊,不知道为什么不行,:'(

网友E:
你把你出现的错误抓屏,贴上来大家看看,别哭,呵呵

网友A:
LZ别急啊,这么多人帮你解决问题呢

楼主:
呵呵,找到毛病了,目标板上有个插针连错了,连成USB供电的那个了,应该连USB下载的那个~~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