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UISP,如何设置STM32串口ISP时的芯片配置选项?

楼主(2009-11-02):
有个小东东可能要最近生产几十片了
打算使用串口ISP
因只有几十片的量,要自己烧,所以暂没打算购买你的脱机烧写器.
不过要用你的ISP软件.

但这是第一次,不知道要如何设置配置选项?
有如下几个软件请教你

1. 使用RAMISP是什么意思?
2. 连续烧录选择了RAMISP就自动选择了,于是这连续烧录的意思也不懂了
3.选项字节一般推荐如何设置?
   就通用的写进去不影响程序正常运行但不允许别人通过读取,调试等普通方法读出来

网友A:
不好意思,现在才看到。
  RamIsp是指先下载一段代码到SRAM里面,再利用我自定的协议进行真正的FLASH烧录。
  可以超脱STM32自身串口ISP的某些局限性,比如STM32自身的串口ISP波特率高于115200bps不稳定等等。下载速度大大提高。用好些的USB串口线,460800bps是可以稳定工作的。而EP868脱机下载,利用RamIsp,可达到921600bps的稳定下载。
  连续烧录这个功能可以自动通过串口监视是否有芯片连接上,如检测到芯片,自动开始烧录,烧录完可以用声音提示,只需更换芯片或PCB即可,而无须用鼠标按“开始编”按钮(注:未注册的版本只能连续烧录10片,可关闭mcuisp再打开,又可以连续烧录了,呵呵)。在需要工程师亲自烧几百片的时候,可以省点力气。
  连续烧录依赖于RamIsp,所以勾选“连续烧录”,会自动勾选“RamIsp”
  OptionBytes,偷懒的方法就是点“恢复出厂缺省值”,再按“设成FF,阻止读出”,两步搞定,呵呵。
如果未加密,烧录的时候会有“未加密提示”。

网友A:
是FF使能读保护牢靠,还是5A使能读保护牢靠?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香版能否给个意见?

5A相对A5,全部都是反的;相对FF,只有1半的位是反的。
**时,要从5A变A5,需全部干扰以致反相;要从FF变成A5,要干扰使得一半反相,一半不能反,还不能反错相。

楼主:
谢谢,基本明白,那么下面的那个写保护字节又是什么意思呢?

读保护字节设置为任何其它值时,都阻止读出FLASH内容,并对FLASH前4K进行写保护
那么如果要自己做IAP类的程序,要尽量在前4K内完成,这样不会被主擦掉..
如果4K不够是不是可以通过后面的写保护字节来设置更多的保护区域?

嗯,目前还用不到IAP等功能,不过还是弄清楚下先...

网友A:
4K不够确实可以用后面的。
但是后面的写保护熔丝是可以被擦除的。擦除成FF后缺省是不写保护。
总之,只有前4KB是笃定不会擦除、改写的。后面的无法保证。

网友B(2014-08-19):
引用 网友A:
4K不够确实可以用后面的。
但是后面的写保护熔丝是可以被擦除的。擦除成FF后缺省是不写保护。
总之,只有前 ...

串口ISP用不用把单片机复位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