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驱动大功率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9-11-02):
用普通的单片机怎么驱动功率的电机??
电机工作电流200w左右。。
怎么设计相关的驱动电路。。。?
电路设计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请坛里有经验的前辈请教下。

网友A:
做好隔离电路设计:方法:
1。光耦隔离
2。继电器隔离

网友B:
批量下载方法:
1. 使用迅雷5选下载全部链接,

2. 筛选时点选全部php文件,(有些没用的x.php文件待下完后再删,当然直接点选有用的php文件可免去删垃圾之举)
3. 下完以后可不必更名直接点任一文件解压

电动机的单片机控制 269页
电动机的单片机控制 269页
电动机的单片机控制 269页

电机控制专用集成电路 584页
电机控制专用集成电路 584页
电机控制专用集成电路 584页
电机控制专用集成电路 584页
电机控制专用集成电路 584页
电机控制专用集成电路 584页
电机控制专用集成电路 584页
电机控制专用集成电路 584页
电机控制专用集成电路 584页

网友C:
你准备用分立元件做驱动还是用IC做?

楼主:
谢谢2楼duojinian答复
谢谢3楼tyw的书。。东西很全。。
呵。。tyw书真多

回4楼如果电流大一点有有3,4个安。。有相应的IC吗?

网友D:
这要看电机的类型和要求的控制参数,通过选择合适的中间驱动电路结构来实现,常用的驱动元件有晶体管、MOS管、可控硅、继电器、接触器等等,楼主要首先清楚、准确、详细的交待问题,否则很难获得直接性的帮助,老t给出的资料在缺乏基础时应首先学习。

网友E:
你对硬件一点都不懂,怎么做东西呢。

楼主:
谢谢chunyang大哥的提醒

网友F:
TYW大叔的是好货  第二本偶有纸版的!
顶下! 真不知道电机控制这行怎样  反正 目前 各家变频 都在 拼 价格  那个惨啊!!!!!!!!
智能IPM  换单管!有的厂家连 模块的吸收电容 都省 了  听说中达也得降价了.

网友F:
200W的随便 弄弄. 都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