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探讨下如下周期性脉冲产生方法

楼主(2009-11-03):
如图可以看出,图上是产生周期性的脉冲,频率约为16khz左右。但是脉冲的大小不是一定的,也就是可变化得,且脉冲的大小是可以人为控制的。现在想请问下如何才能产生如图所示的脉冲信号,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谢谢.最好能通过软件实现,硬件也可以。

网友A:
DA输出,控制放大电路。

楼主:
楼上可否给出具体点的,DA输出可以,控制放大电路怎么处理呀?
最好能通过软件能实现,我用的是STC89C516RD+。

网友B:
软件的用一般的电路仿真软件应该都可以实现。

硬件的话,PWM控制频率发生,DA控制信号幅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上你好,我用DA转换可以获得幅度值,但是怎么会有脉冲呢?我用单片机的一个P2口控制DA转换,但是没有脉冲呢?
还有个问题是:PWM可以通过单片机的一个口控制频率,但是我这个要怎么控制呢?求解。
而且信号波形它是随着输入信号的变换而变化。
没有输入信号的时候,是1.58V左右的直线,有信号的时候是脉冲性周期信号,信号最大的时候是周期性方波

网友C:
在模拟电路中,这叫调幅。

楼主:
maychang 老师,那要怎么实现啊,这个好麻烦,如何产生如上图所示的波形呢

网友B:
哎呀,基本的问题需要自己去看书。

楼主:
:(
我希望通过软件程序来实现

网友C:
回7楼9楼: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实现,总要把你的目标说清楚。
窄脉冲重复频率是否需要控制?
脉冲宽度是否需要控制?如不需要,宽度多少?脉冲前后沿有什么要求?
脉冲幅度变化的范围,控制到什么精度?

网友D:
楼主确实应首先清晰、完整的描述问题,有时描述问题的本身就能够解决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1、我的目标就是要产生一系列脉冲信号。这个脉冲的变化情况是这样的:
    随着外界环境亮度信号的变化,脉冲幅度值有所变化。外界的亮度值(数字信号)是知道的。外界亮度为0的时候,没有脉冲信号,只有一条1.58V的直线;外界亮度变化的时候,如上图所示出现脉冲,对应的脉冲信号也有所变化(对应关系是知道的);在亮度信号突然很大的时候,窄脉冲突然变成幅值为2.56V左右的方波。

2、 这个脉冲的幅度是随着外界亮度的变化而变化。窄脉冲重复频率是需要自己控制的。脉冲宽度没什么要求,主要是脉冲幅度是要与外界亮度值有关,亮度值小脉冲就小,亮度值大脉冲就大。脉冲幅值的范围为:1.58V-2.56V。也就是说脉冲的幅值最大只有0.98V左右。控制精度越高越好。脉冲前后沿暂时没考虑有什么要求。
    还有什么没说明白的地方吗?请大家指出来。谢谢

网友E:
有时候看到很多同学都已经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可是,自己还在为自己的工作进行所谓的学习,不免有点黯然。

楼主:
附加一张单个脉冲波形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maychang 老师在不?

网友C:
“在亮度信号突然很大的时候,窄脉冲突然变成幅值为2.56V左右的方波”
凭什么这样?
既然“主要是脉冲幅度是要与外界亮度值有关,亮度值小脉冲就小,亮度值大脉冲就大”,为什么输入量(亮度)突然很大,输出要变成方波?

除上面这句看不懂,其它要求可以用单片机实现。
脉冲由单稳态触发器产生,单片机给单稳态触发器一个窄脉冲(两条指令,使某一口线电平升高降低一次),单稳态触发器输出一个定宽脉冲。
单稳态触发器驱动一支三极管。这个驱动要足,也就是驱动三极管到深饱和。
单片机控制DA或PWM,输出一个电压,该电压经缓冲(缓冲目的是减小输出电阻,可以输出较大电流)作为三极管集电极的电源。那么三极管截止时集电极输出电源电压(当然,三极管集电极必须接负载,可以是个电阻),三极管饱和时输出近似为零。此即集电极调幅。
1.58V电压可以在调制之后再加,加一固定的电压即可。
0.98V的变化范围实在很小,由于三极管饱和时管压降不是零,由此产生的误差较大。可以考虑DA或PWM输出变化范围较大,对三极管进行调制后,再分压。这样可能比较准确。
集成的单稳态触发器最小输出脉冲宽度大约1us,要求更窄的脉冲就要另想办法,从图中看不出你的脉冲有多宽。

楼主:
脉冲幅度是要与外界亮度值有关,亮度值小脉冲就小,亮度值大脉冲就大。
亮度值变大的时候,脉冲不但幅值变大,而且宽度也变大,基本接近于方波

网友C:
  1. 脉冲宽度没什么要求
是你说的吧?

楼主:
恩,是我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一般情况下是那样子,波形就那个样子。然后亮度值变大的时候,宽度变大。其实我也说了 。那方案是否还可行呢?谢谢maychang 老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我没说清楚,那这样的话,方案还可以吗?

网友C:
等你说清楚之后,再说方案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上的

网友E:
你们还在讨论啊?

网友F:
可以实现,找一款带2路PWM(ECCP模块)的单片机,其中1路PWM产生所需要的16K脉冲,用亮度控制占空比。另一路也用亮度控制占空比,经RC滤波作脉冲幅度基准,16K脉冲信号经过电阻后,用二极管向基准钳位就行了。

网友(2011-04-21):
有没有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