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数据线上可以长时间通过的最大电流是多少?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9-11-03):
就是排线,象电脑机箱里面的接主板和硬盘的排线。

网友A:
彷佛是0.1A,记不准确。
这并不是排线的载流量,而是压接插头与排线接触点的载流量。如果排线用焊接,还可以更大。

网友B:
这问题问得

网友C:
电脑里的应该不止0.1A。
0.1A应该是很细的那种排线,像有些手机里的。

网友D:
最大电流可以很大,走2A应该都可以。但使用这种线建议不要超过500mA。

楼主:
谢谢各位,我心里有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