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芯片查不到资料,希望大家帮助一下

楼主(2009-11-03):
有个芯片,是**LC02B1,这是第一行的标示,下面一行是SN0809,封装是TOP-8,帮帮忙吧,谢谢各位啦

楼主:
这个我也不明白,芯片上面最开头的两个看不清了,只能看到上面所说的内容了,我看看是不是你说的这个吧
谢谢你

楼主:
好像是这个,但是1脚置空,2、3、4脚是并联的。
谢谢

网友A:
SN0809应该是制造周期,应该是一个EEProm, 看看电路呗,看功能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