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我看下程序(关于串口通讯)

楼主(2009-11-03):
本人最近在调试一个程序,关于串口通讯。硬件没有问题,可就是接收不到数据,每次程序执行中断时,RI都不等于1,不知道怎么回事。请高手帮我看看。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 使用_nop_()函数
#include "222.h"                                 // 常量定义

sbit L=P0^0;
// --------------------------------------------------------------------------
// 内部函数定义
void  Dev_Init(void);
void  Delay1us(void);
void  DelayXus(uINT8 nUS);
void  DelayXms(uINT8 nMS);
char  SiargoPutChar(char c);
char  SiargoGetKey(void);
char  SiargoGetChar(void);
// ---------------------------------------------------------------------------
// 程序源代码
//
// ---------------------------------------------------------------------------
/***********************************************************
** 函数名称: Dev_Init
**-------------------------------------------------------------------------------------------------------
************************************************************
void Dev_Init(void)
{
        EA    =    0;
TR1   =    0;
TR0   =    0;
ET0   =    0;
ET1   =    0;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采用38400波特率
SCON  =    0x90;
PCON  =    0x80;
TR1   =    1;
EA    =    1;
ES    =    1;
}
// ------------------------------------------------------------------------------------------------------
/***********************************************************
** 函数名称: Delay1us
** 功能描述: 根据不同的振荡器频率,产生1us延时。

*/void Delay1us(void)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
** 函数名称: DelayXus
**-------------------------------------------------------------------------------------------------------
********************************************************************************************************/
void DelayXus(uINT8 nUS)
{
  nUS++;
  while (--nUS)
  {
    Delay1us();
  }
}
// ------------------------------------------------------------------------------------------------------
/********************************************************************************************************
** 函数名称: DelayXms
**-------------------------------------------------------------------------------------------------------
********************************************************************************************************/
void DelayXms(uINT8 nMS)
{
  nMS++;
  while (--nMS)
  {
    DelayXus(250);
    DelayXus(250);
    DelayXus(250);
    DelayXus(250);
  }
}
// ------------------------------------------------------------------------------------------------------
/********************************************************************************************************
** 函数名称: SiargoPutChar
** 功能描述: 仅实现基本的字符输出功能。本文件修改自Keil公司的同名C文件。
** 输  入: c:要从串口输出的字符。
** 输  出: 无
** 返    回:返回要从串口输出的字符(即原样返回)。
**-------------------------------------------------------------------------------------------------------
********************************************************************************************************/
char SiargoPutChar(char c)
{
  if (TI)
    TI = 0;
  SBUF = c;
  while (!TI);
  TI = 0;
  return c;
}

/////////////////////////////////////////////////////////////////////////////////////////////////////////
/////////////////////////////////////////////////////////////////////////////////////////////////////////
/////////////////////////////////////////////////////////////////////////////////////////////////////////
// ------------------------------------------------------------------------------------------------------
/********************************************************************************************************
** 函数名称: main
** 功能描述: 主程序。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返    回:无
** 该程序是每隔100ms发送一组数据,单片机通过串行中断接收数据,如果接收数据正确点亮灯。
**-------------------------------------------------------------------------------------------------------
********************************************************************************************************/
void main(void)
{
  uINT8 ucCrc1,ucRxData;
  Dev_Init();                                          // 初始化硬件设备 波特率设置 开串行中断
  L = 1;                                               // 灯灭
  flag = 0;                                            // 判断接收正确标志
  mucRxdStateMachine = 0;                              // 接收数据标志置初值
  while (TRUE)                                         // 主程序循环
  {
    DelayXms(100);                                     // 测试目的,每间隔100ms读取一次数据
    TB8 = 1;                                           // 准备发送帧头
    SiargoPutChar(0x9D);                               // 发送帧头
    DelayXms(5);                                       // 实测后不要也可正常工作,不过建议保留(延时时间可在1~10ms内设置)
    TB8 = 0;                                           // 准备发送命令、数据长度、数据、校验和及帧尾
    SiargoPutChar(0xF0);                               // 发送读测量数据命令
    DelayXms(5);                                       // 实测后不要也可正常工作,不过建议保留(延时时间可在1~10ms内设置)
    SiargoPutChar(0x01);                               // 发送数据长度
    DelayXms(5);                                       // 实测后不要也可正常工作,不过建议保留(延时时间可在1~10ms内设置)
    SiargoPutChar(0x08);                               // 发送数据
    DelayXms(5);                                       // 实测后不要也可正常工作,不过建议保留(延时时间可在1~10ms内设置)
    SiargoPutChar(0xF9);                               // 发送校验和
    DelayXms(5);                                       // 实测后不要也可正常工作,不过建议保留(延时时间可在1~10ms内设置)
    SiargoPutChar(0x0D);                               // 发送帧尾
    if(flag==1)                                        // 如果接收了曾灯亮
    {
       L = 0;
    }

}
// ------------------------------------------------------------------------------------------------------
/********************************************************************************************************
** 函数名称: UART0_ISR
** 功能描述: 用户接口串行中断服务程序。采用中断接收数据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返    回:无
**-------------------------------------------------------------------------------------------------------
********************************************************************************************************/
void UART0_ISR(void) interrupt INT_UART0
{
  uINT8 ucCrc1,ucRxData;
  flag=1;
  if (RI)                                                 // 是接收中断则清除接收中断并处理接收命令
  {
    RI = CLR_BIT;
    ucRxData = SBUF;
  flag=1;                                          // 只要进入接收就置灯亮标志位
    if (mucRxdStateMachine == 0)                           // 接收并检查帧头:0x9D
    {
      if (ucRxData == 0x9D)
        mucRxdStateMachine = 1;
      else
        return;
    }
    else if (mucRxdStateMachine == 1)                      // 接收并检查命令:0xF0
    {
      if (ucRxData == 0xF0)
      {
        ucCrc1 = ucRxData;
        mucRxdStateMachine = 2;
      }
      else
      {
        mucRxdStateMachine = 0;
        return;
      }
    }
    else if (mucRxdStateMachine == 2)                      // 接收并检查数据长度:0x03
    {
      if (ucRxData == 0x03)
      {
        ucCrc1 ^= ucRxData;
        mucRxdStateMachine = 3;
      }
      else
      {
        mucRxdStateMachine = 0;
        return;
      }
    }
    else if (mucRxdStateMachine == 3)                      // 接收数据(FRH)
    {
      mltFlow.Byte[1] = ucRxData;
      ucCrc1 ^= ucRxData;
      mucRxdStateMachine = 4;
    }
    else if (mucRxdStateMachine == 4)                      // 接收数据(FRM)
    {
      mltFlow.Byte[2] = ucRxData;
      ucCrc1 ^= ucRxData;
      mucRxdStateMachine = 5;
    }
    else if (mucRxdStateMachine == 5)                      // 接收数据(FRL)
    {
      mltFlow.Byte[3] = ucRxData;
      ucCrc1 ^= ucRxData;
      mucRxdStateMachine = 6;
   flag=1;
    }
    else if (mucRxdStateMachine == 6)                      // 接收并检查校验和
    {
      if (ucCrc1 == ucRxData)
        mucRxdStateMachine = 7;
      else
      {
        mucRxdStateMachine = 0;
        return;
      }
    }
    else if (mucRxdStateMachine == 7)                      // 接收并检查帧尾:0x0D
    {
      mucRxdStateMachine = 0;
      if (ucRxData != 0x0D)
        return;
    }
    else
    {                                                      // 无效数据,复位接收逻辑
      mucRxdStateMachine = 0;
      return;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