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做板子,看着和迷宫差不多,能帮我看一下吗?

楼主(2009-11-03):
我这个是假六段的板子,但是我看着眼都花了,还是看不明白,尽管很简单,能帮我分析一下吗,最好是给我说分析pcb板子的办法,下面的板子是连着的

网友A:
一张图片2.5M.3张7M,真晕
什么叫假六段的板子?

网友B:
叫我们帮你看什么?

网友C:
一张图片2.5M.3张7M,真晕
什么叫假六段的板子?
引用 网友A:

借来的JLD:lol

网友D:
如果你说的是看懂这块板子的功能的话
你可能需要抄板
所谓抄板,就是从PCB上把原理图抄出来。
你可以借助万用表。
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你要知道PCB上每一个封装对应的元件到底是什么
IC这种东西一般情况下很难看出来。
除非你有BOM。或者PCB上元件的属性里面有相关的信息。

网友E:
220V电源经过电容降压、整流滤波、给IC1  74HC245  供电。。。。。。。。。。还有。。。。。。。。。。。。。。。。。。。。。这板子是220V供电进的,很不安全。可靠性也不是很好

网友F:
图太大了,同有下载,
路过,

网友G:
好大!!
好大!!
应该是控制LED灯亮的吧,是不是汽车上用的。
IC是74HC164吗??
空间很松,灯的铜皮可再加大点,生产时不易掉皮
元件最好能加流水编号丝印,方便生产
直播电阻引脚拉太长,不好插;而且引脚丝印一长一短的,几个电阻长短不一。
三极管丝印也一样,是要倒着还是正着;
线应该粗的不粗,
电路还可以再优化,比如图一,电解电容正极一大块铜
还有长方形那几个大焊盘是吃焊锡的还是干嘛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PROTEL DXP 2004 PCB布线时,导线和器件焊盘距离冲突??PROTEL DXP 2004 PCB布线时,用导线将两器件相连时,第一个器件连出的那段导线变成绿色,连到第二个器件的焊盘上时可以靠近,但连不上。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G:
PROTEL DXP 2004 PCB布线时,导线和器件焊盘距离冲突??PROTEL DXP 2004 PCB布线时,用导线将两器件相连时,第一个器件连出的那段导线变成绿色,连到第二个器件的焊盘上时可以靠近,但连不上。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