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问题找了好几天了,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09-11-03):
电路大概说明:信号源—开关—运放—AD模块—FPGA。
问题说明:信号源输进去5V,可是经过运放后电压就降低到3.8V了;应该是没有压降的了
问题补充:若无信号源输入,AD输入端竟然也有1V左右的电压
当把运放和AD模块断开,输入5V的信号源。经过运放后电压扔为5V,单测AD的输入,竟让也有2V左右的电压
感觉很诡异,找了好几天问题了,请大家帮忙 非常感谢:)

楼主:
原以为运放 或者AD坏了,换过之后还这样:(

网友A:
看看你AD的输入电阻和内部结构。

网友B:
估计是阻抗问题了

网友C:
电路设计有有问题,这种情况通常是设计出错

网友D(2010-01-12):
运放有没有用到双电源供电,还是使用单电源供电

网友E:
楼主需要贴出相关电路才好进行分析。

网友F(2010-03-27):
和选的AD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