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8A同步整流求教

楼主(2009-11-03):
各位大侠帮帮忙,小弟现在做一个3.3V/8A输出的反激电路(前级有PFC),同步整流用的是IR1167驱动IRFZ44,可是管子还是比较烫(用DF30的散热器试验的),有人做过类似项目吗?还望高手指点一下啊,先谢谢啦!

网友A:
3.3V/8A,要将输出纹波控制到100mV, 需要很低2~3mohm的ESR的大容量电解电容组,不知道你是如何想的。这堆电容器,不管是成本还是体积,可以顶至少5个正激用的电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