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算不算STM8的BUG

楼主(2009-11-03):
我在main()函数里边定义了两个整开变量
unsigned int save1;
unsigned int save2;
我仿真后发现svae1变了,save2也根着变,看一下地址才发现一样。
我又把两个定义拿到main外边。这时正常了,这是一件事,还有一件就是如下:
for(;;)
{
   if(PC_IDR & (1<<6))
   break;
}
在PC第6脚用示波器量到的是一个不高不低的直线。
请问高手们这两点算不算是STM8的BUG呢?

网友A:
1)如何使用那2个变量的?
2)如何配置PC第6脚的?

楼主:
1)我是这样使用的哈,用这两个变量计下定时器2的数哈,一个是识别那个上升沿时间,一个是识别触摸下降沿时间
2)按触摸要求先上拉VDD,再开漏输入,再上拉VDD,再开漏输入

网友A:
1)程序?
2)电路图?  什么是“开漏输入”?

网友B:
1)程序?
2)电路图?  什么是“开漏输入”?
引用 网友A:

开漏输入就是没有上下拉的输入状态呀:(

网友A:
开漏输入就是没有上下拉的输入状态呀:(
引用 网友B:

我只知道有开漏输出,还没有听说过开漏输入。

“没有上下拉的输入状态”一般称为“浮空输入”或“高阻输入”,不知道你这个“开漏输入”从何说起?

网友B:
我只知道有开漏输出,还没有听说过开漏输入。

“没有上下拉的输入状态”一般称为“浮空输入”或“高阻输入”,不知道你这个“开漏输入”从何说起? ...
引用 网友A:

楼主自己发明的词汇啊,但是我能看懂,知道是什么意思;P

网友B:
楼主这么快就找到STM8的BUG了?

我觉得楼主的程序应该也有BUG,仔细找找?

楼主:
我说的开漏是只高阻输入哈,大礼不辞小让,大义不据小结

楼主:
程序明天上哈,我在家怎么上

网友:
嘿嘿,“我又把两个定义拿到main外边。这时正常了”——有了这一句,再有问题也是编译器的问题噻,和BUG扯不上吧??

网友C:
我在main()函数里边定义了两个整开变量
unsigned int save1;
unsigned int save2;
我仿真后发现svae1变了,save2也根着变,看一下地址才发现一样。
我又把两个定义拿到main外边。这时正常了,这是一件事,还有一件就 ...
引用 楼主:

这两个变量很可能被优化,分配到同一地址。

楼主:
/* MAIN.C file
*
* Copyright (c) 2002-2005 STMicroelectronics
*/

#include "stm8s103k.h"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b)
{
   unsigned char i;
         for(i=0;i<b;i++)
         {

         }
}
unsigned int save1;
unsigned int back[8];
unsigned int savetime2;
//unsigned int savetime2back;
unsigned int savemiddle;
unsigned char keytime;
unsigned char keynottime;
unsigned char keyvalue;
main()
{
         unsigned char i;

        //PD_DDR = 0xFF;//the PD set is input
  //PD_CR1 = 0xFF;//the PULL resist is not use
        //PD_ODR = 0xFF;
        //PF_DDR = 0xFF;
        //PF_CR1 = 0xFF;
        //PF_ODR = 0xFF;

        TIM2_CNTRL = 0x00;
        TIM2_CNTRH = 0x00;
        //TIM2_CR1 = 0x01;

        PF_ODR = 0xFF;
        PF_CR1 = 0xFF;
        PF_DDR = 0xFF;

        PC_ODR = 0xFF;
        PC_CR1 = 0xFF;
        PC_DDR = 0xFF;

        PB_ODR = 0xFF;
        PB_CR1 = 0xFF;
        PB_DDR = 0xFF;

        for(i=0;i<8;i++)
        {

                PF_ODR = 0xFF;
          PF_CR1 = 0xFF;
          PF_DDR = 0xFF;

          PC_ODR = 0xFF;
          PC_CR1 = 0xFF;
          PC_DDR = 0xFF;

                TIM2_CNTRL = 0x00;
          TIM2_CNTRH = 0x00;

                PC_ODR = 0x00;
                PC_CR1 = 0x00;//不上拉输出
                PC_DDR = 0x00;
                TIM2_CR1 = 0x01;

                for(;;)
                {

                         if(PC_IDR & (1<<5)) //1<<6 is *8  //1<<5 is *9
                         break;
                }

                TIM2_CR1 = 0x00;
                save1 = (unsigned int)(TIM2_CNTRH<<8);
                save1 += (unsigned int)TIM2_CNTRL;

                TIM2_CNTRL = 0x00;
          TIM2_CNTRH = 0x00;

                PC_ODR = 0xFF;
                PC_CR1 = 0xFF;
                PC_DDR = 0xFF;
                PF_ODR = 0x00;
                PF_CR1 = 0xFF;
                PF_DDR = 0xFF;

                PC_CR1 = 0x00;
                PC_DDR = 0x00;
                TIM2_CR1 = 0x01;

                for(;;)
                {

                         if(!(PC_IDR & (1<<5))) //1<<6 is *8  //1<<5 is *9
                         break;
                }

                TIM2_CR1 = 0x00;
                savetime2 = (unsigned int)(TIM2_CNTRH<<8);
          savetime2 += (unsigned int)(TIM2_CNTRL);

                if(i>0)
                {
                   back[i] = save1+savetime2;
                }

  }

                for(i=1;i<8;i++)
                {
                        if(back[i] == back[i+1])
      {
                         keynottime++;
                  }
                        else
                        {
                                if((back[i]- 35)>10)
                                keytime++;
                        }
                }
                while(1);

}

楼主:
我把SAVE1 和SAVETIME2拿到main()里地址就一样不信你试试

楼主:
这是我试验用程序,不要见笑,反正我昨天做出一次,我才把SAVE2换SAVETIME2的

网友D:
楼主的第一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不过也不算BUG,因为当save1变化时,save2变量还没有用到,所以没有分配地址给它,当用save2时,编译器就会分配一个地址给它,不会和save1冲突的。我试过

网友A:
从你的程序看,savetime2 只用到一次,没有永久保存的必要,所以编译器可能根本就没有给它分配存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