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程序 芯片是DS1302

楼主(2009-11-03):
void DS1302_GetTime(SYSTEMTIME *Time)
{
unsigned char ReadValue;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SECOND);
Time->Second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MINUTE);
Time->Minute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HOUR);
Time->Hour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DAY);
Time->Day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WEEK);
Time->Week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MONTH);
Time->Month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YEAR);
Time->Year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

void DateToStr(SYSTEMTIME *Time)
{
Time->DateString[0] = Time->Year/10 + '0';
Time->DateString[1] = Time->Year%10 + '0';
Time->DateString[2] = '-';
Time->DateString[3] = Time->Month/10 + '0';
Time->DateString[4] = Time->Month%10 + '0';
Time->DateString[5] = '-';
Time->DateString[6] = Time->Day/10 + '0';
Time->DateString[7] = Time->Day%10 + '0';
Time->DateString[8] = '\0';
}

网友A:
没见过DS1302这种单片机
DS1302时钟芯片倒见过。问题说清楚撒,上面一个函数是获取时间,下面一个是把时钟数据转换成可以再1602或者是12864上显示的ASCII码。

网友B:
说清楚,再请人看

楼主:
Time->Second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获取时间为什么这么写?

网友:
要把 所以的程序都上传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网友:
DS1302时钟芯片:lol

网友:
你写得是有点乱了的,网上代码一大堆

网友C:
要把 所以的程序都上传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引用 楼主:

这样写是因为DS1302中数据存储的方式是BCD码存储的,要进行数制的转换。

楼主:
这样写是因为DS1302中数据存储的方式是BCD码存储的,要进行数制的转换。
引用 网友C:
那么BCD码的数制转换都可以用这个公式吗?

网友D:
我也写了1302的程序,
我是这么转化的 比如说一个数是n=29  公式就是 temp=(n/10<<4)|(n%10);
或者temp=n/10*16+n%10;
第二个公式可以更好的解释1302读取和输出数的形式。但是貌似前者运算速度更快

网友E:
易帆电子-------电子元器件零售批发,工厂配单服务。并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持!淘宝网店http://shop36043416.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