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异或和计算的好工具软件有哪些

楼主(2009-11-03):
串口通讯要用到异或和校验,曾用Google搜了一圈,没找到象样的,后在CSDN上看到一个能用的,不得已急用,注册后才Down了一份下来,勉强能用,字符串短时功能正常,字符串一长,输入文件框后,一点击计算,软件直接退出.
大家是否珍藏有好用的异或和工具软件,不妨传个上来,结贴者有30分专家分酬谢!
下面是这个从CSDN上下载的软件

测试用例如下:
1.Pass String : 7E 0F 10 02 01 00 01 00 08 35 31 36 31 35 38 37 38 14 7E

2.Err String: 7E 2B 10 02 01 00 08 0303 023031 0303 033031 0005 3534333231 0303 023032 0102 3231 0001 2e 0102 3330 0303 023033 2B 7E

网友A:
附件里的计算器 就是使用起来效率低

网友B:
CRC校验有各种算法,没见过通用的计算软件,
用什么CRC校验法,只能自己搞一个了,应该很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CRC,是简单的异或和计算.

网友C:
附件里的计算器 竟然是用除法来计算异或的?
当被除数为0时出错,提示:除数不能为零。

不然写个脚本查找空格替换成xor然后复制粘贴到计算器即可

很简单的东西,建议LZ自己用VC、VB写个程序,也就几分钟的事

网友D:
没错呀?
021e3c5644456732348734567890224567891234567898765432abcdefad 36

楼主:
回复 网友D:
字符串长了就会出错,用我提供的测试用例2帮忙试试,难不成我是我电脑有问题,不会吧.

网友E:
可以用这个:http://www.skycn.com/soft/49092.html
amo的编程小工具 1.2.3

我平时编程和设计时常用的小工具集合。
功能:
1-8位校验和
2-16位校验和
3-计算CRC8
4-计算CRC16
5-计算CRC32
6-计算MD5
7-计算SHA1
8-十六进制字符串转换为Ascii字符串
9-Ascii字符串转换为十六进制字符串
10-十六进制字符串转换为浮点数
11-浮点数转换为十六进制字符串
12-统计**的字符个数,精确到每一个字符
13-把文件转换为C语言数组(这样可以把文件嵌入到我们的程序中)
14-电阻值选型(开发中)
15-电容值选型(开发中)
16-电感值选型(开发中)
17-滤波器选型(开发中)
18-执行C语言Printf函数(开发中)
19-产生一组随机数
20-把字符串转换为大写
21-把字符串转换为小写
22-字符串头尾对调
23-十六进制格式转换
……
功能陆续添加中……

网友E:
两个用例的异或校验和都是0

网友E:
我的工具在识别十六进制字符串时颇下了一点功夫
1-遇到非数字(空格,TAB,符号)认为是1个字节的结束
2-连续两个数字被认为是1个字节
3-自动去掉“0x”
……
所以十六进制数字输入比较自由一点

网友D:
回7楼古道热肠:
最快最懒的办法,分2次计算好了:

7E 2B 10 02 01 00 08 0303 023031 0303 033031 0005 3534333231 0303  7B

023032 0102 3231 0001 2e 0102 3330 0303 023033 2B 7E  7B

2次之和 7B^7B=0   所以整个帧校验和等于0.

网友F:
哈哈,要不然用单片机的IDE编几行的程序计算。

网友G:
我是自己写的  输入的是字符看起来方面点:P

你想要 我给你弄个!!

不过你得说有几个字节    !!固定的啊 啊 啊

网友G:
mohanwei 的水平 大概比我高70倍左右!!厉害啊

网友H:
谢谢楼主的分享,先下了!

网友G:
我的工具在识别十六进制字符串时颇下了一点功夫
1-遇到非数字(空格,TAB,符号)认为是1个字节的结束
2-连续两个数字被认为是1个字节
3-自动去掉“0x”
……
所以十六进制数字输入比较自由一点 ...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算不算小问题,你把【 当成是汉字了!!统计字符数目的功能

网友E:
只要是大于127的都当作汉字了……windows的字符集的确是令人头疼,呵呵

网友E:
自编自用的东西,bug肯定比较多的了,一开始只有一个计算8位校验和的功能,后来工作中逐渐碰到更多的需求,结果就一个按钮一个按钮的增加上去……

楼主:
amo的编程小工具 1.2.3 这个软件测试正常,正好解决问题,谢谢大家,尤其是mohanwei网友推荐的作品.

特将该软件转贴到此,方便大家使用.

网友A:
试了下 超过32个字节 就一点计算 程序自动关闭

网友G:
自编自用的东西,bug肯定比较多的了,一开始只有一个计算8位校验和的功能,后来工作中逐渐碰到更多的需求,结果就一个按钮一个按钮的增加上去…… ...
引用 网友E:

这算不上bug!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出主意,这个办法我昨晚一直在用,就是感觉太不方便.效率低.

网友I:
附件里的小计算机也还凑合咯!!

网友J(2011-10-31):
amo的编程小工具很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2014-03-17):
非常好用,感谢感谢啦,我额字节数少还没有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