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通滤波器

楼主(2009-11-03):
一个低通滤波器,这个低通滤波器的反馈电阻和电容应该根据什么选取?

网友A:
1/2piRC就是-3dB带宽。具体值还与你的放大倍数有关系。

网友B:
这是个是积分电路,具有低通特性。

网友C:
呵呵 如果是新手多看看这方面的书籍。还有一个很不错的软件filterlab

网友D:
截止频率:f0=1/2πR2C1
放大倍数:A=-R2/R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