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集成wifi的处理器

楼主(2009-11-03):
请问有没有集成wifi的处理器或wifi+8bit MCU. 我想做一个wifi的终端设备. 能利用wifi网络接收wifi网络上其他点的数据. 符合802.11b即可.
整个PCBA价格<$10. 谢谢!

网友A:
8位的MCU支持不了WIFI,而WIFI的物理层也不适合与高速数字芯片整合,有线以太才可以。

楼主:
原来搞过TCP/IP. 想参考一个free 802.11 stack用8bit/32bit的MCU做Host处理简单的WIFI数据.有没有参考的802.11协议栈. 另外. 现在最便宜的WIFI芯片有哪些. SPI接口比较适合接普通处理器.

网友A:
现成“简易”的难找,子集需要自己裁剪,便宜的WIFI芯片主要是Realtek的。

网友B:
<10$基本不可能的

网友C:
符合IEEE 802.15.4,可以吗?

ATmega64RZAPV
Description:
MCU Wireless chipset for IEEE 802.15.4 and ZigBee applications.
The ATmega64RZAPV is a bundle of ATmega644P AVR and AT86RF230 radio.

http://www.atmel.com/dyn/products/devices.asp?family_id=6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