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维修 方面思路方法?

楼主(2009-11-03):
求教 就是在维修中  拿到一个不了解的产品(只是体面了解故障现象) 该如何下手 修理 ,望给予 详细 维修思路  多谢!

网友A:
望闻问切,连焖带猜,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对元件出错的概率有数的话,很快就能找到故障点了。

网友B:
xwj 资料牛,开发牛,维修牛

网友C:
小心打开壳子,看看哪里有没有烧坏的(保险丝),烧焦的。 松掉到。  以前修电视机的,都这样,  然后查电源开始,到各个模块。

楼主:
恩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