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运放 运算电路有问题吗?

楼主(2009-11-03):
精密OP07运放 5V但电源供电,将输入信号进行加减放大处理,但是输出的信号一直是4.2V左右,改变输入信号也不起作用。。。。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A:
OP07到不了这么低的工作电压
输入也到不了这么低

网友B:
op07是双电源供电吧,而且不是轨到轨的,一直是4.2,说明饱和了
先计算一下输出电压范围吧

楼主:
输出电压范围是0-1V左右啊。 如果OP07不行 那大家推荐我个型号啊。。

网友C:
楼主的这个电路不是仿真的吧

楼主:
肯定不是仿真的, 是实际的。就是不能工作,老是输出4.2V左右的值 不变。。

网友D:
MCP6001就可以,只是不知道你的其他参数要求如何。

网友E:
改变输入信号也不起作用?你把运放正输入端接地看一下!!!

网友F:
单电源,共模输入几十毫伏,OP07根本达不到
需要输入包含地(Input Include Ground)的单电源运放

网友G:
用单电源运放,如LM358

网友H:
单电源,共模输入几十毫伏,OP07根本达不到
需要输入包含地(Input Include Ground)的单电源运放
引用 网友F:

共模电压应该是1.25V吧,虽然也不够,但不是几十MV,差模电压是几十MV,所以输出也饱和.

网友I:
回复 网友H:

注意电桥四个电阻阻值不相等,共模电压大约20多毫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