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运放如此应用

楼主(2009-11-03):
各位大侠:
请看附件运放如此应用,请问,它是实现什么功能,怎么去分析,小弟愚昧,麻烦各位大侠指点
万分感激

网友A:
峰值检波

网友B:
看看输出NEG PKDT HF
NEG   负
PK   PEAK?            DT   DETECT?
HF是什么?

网友A:
HF:High Frequent
看看用的运放电流反馈高速运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能说得更祥细一点吗?

楼主:
怎么说?
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4# ch2003_23

网友C:
貌似我得等到本学期结束再来看这

网友D:
似乎是谷值检测电路

网友E:
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呢

网友F:
不如仿真一下了看看吧。

网友G:
很新颖,学习下。。。

网友H:
主要是D1的整流作用。运放都是跟随器设计。此处看不出为什么要用两个运放。

网友I(2009-12-05):
运放是比较器

网友J:
学习了。。但是ce端是什么呢?。。

网友K:
CE是使能信号,

网友L:
峰值检波,有问题沟通。
海尔 孔征

网友M(2010-05-06):
2个运放都是做滞回比较器。

网友N:
首先:
如果去掉D1和C26,
U2和U3都是电压跟随器。

接入D1和C26后,
D1只通负压(也就是说当Vi小于输出时才有输出,要不是维持原输出不变
即----只有输入比现输出更小才改变当前输出值)

U3和C26用来维持当前输出值。

U2用来比较输入值是否比当前值更小。

网友O:
楼上说得很详细了,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