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VD自动生成的stm8_interrupt_vector.c中几个疑问

楼主(2009-11-03):
如图:
1、在第一个地方是定义了一个函数还是声明了一个函数?!
2、在第二个地方0x82这个值指什么含义?!
3、NonHandledInterrupt这个字符串在哪里做了定义?!
4、在@far @interrupt void NonHandledInterrupt (void){}中使用了NonHandledInterrupt,但在用户程序中中断函数NonHandledInterrupt会被重新起个名字,这个为什么没有产生错误?!

楼主:
怎么老是显示管理?!

论坛改成这样了吗?!

网友A:
1)是定义了一个函数,这个函数的名字就是NonHandledInterrupt。
2)不知道它的含义,你照抄就可以了。
3)请看1),就是在你指示的第一个地方定义。
4)被重新起个名字当然就没有错误了,:D

楼主:
感觉很失败,完全看不懂stm8_interrupt_vector.c这个文件是怎么‘潜伏工作’的。
第一个看不懂:typedef void @far (*interrupt_handler_t)(void);
看这个typedef有点晕,是把void-->@far (*interrupt_handler_t)(void)还是把void @far -->(*interrupt_handler_t)(void) ?这个typedef有什么意义吗?
第二个看不懂:
struct interrupt_vector {
unsigned char interrupt_instruction;
interrupt_handler_t interrupt_handler;
};
interrupt_instruction好象找不到在哪里用到了?!似乎是个空定义?空定义还定义它干什么?
interrupt_handler_t interrupt_handler;又是什么东西?interrupt_handler_t本身定义就看不到,用它做后面的interrupt_handler类型定义就更加弄不清了。而且interrupt_handler似乎也看不到那用到了,好象也是空白定义。
第三个看不懂:
@far @interrupt void NonHandledInterrupt (void)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return;
}
既然他是定义了一个函数,实际写自己的代码的时候,好象也从来不需要调用这个函数,这个函数内部除了一句return也什么也没有,它有什么用呢?
第四个看不懂:extern void _stext();
从extern看,_stext()是在别的地方定义了,但从哪里可以看到它呢?从注解看,似乎是复位入口有关,可能就是一条跳转指令什么的,但什么也看不到就没必要让我们看嘛。
第五个看不懂:struct interrupt_vector const _vectab[] =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_stext}, /* reset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trap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9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9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9 */
};
0x82也不知道是什么天外来物?(interrupt_handler_t)_stext指的是何含义?NonHandledInterrupt又是什么的干活?
第六个不懂:从这个文件到底如何去理解STM8的中断是如何定位和工作的?!这些问题零零碎碎的,到底怎么把它系统性的弄清楚?!

网友B:
一:typedef void @far (*interrupt_handler_t)(void);
我觉得是void @far -->(*interrupt_handler_t)(void)

二:
struct interrupt_vector {
unsigned char interrupt_instruction;
interrupt_handler_t interrupt_handler;
};
这个struct定义中断向量表_vectab, _vectab的使用看编译后的汇编,开Dissambly窗口来看

三:
@far @interrupt void NonHandledInterrupt (void)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return;
}
就是啥也不干,因为不是希望发生的中断.
调试的时候也可以在里面设个断点,侦测非预期的中断(注释说的)

四:extern void _stext();
看disassambly,估计是中断向量表如此,所以要写出来看看

五:struct interrupt_vector const _vectab[]
0x82---可能是什么指令的机器码?

六:_vectab这个Table装到了0x8000开始的中断向量表的位置,中断发生时就查这个表去执行对应的ISR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C:
看来C标准都没人鸟的……呵呵
每个编译器厂家都喜欢搞自己的一套。想上手快一点就买个开发板,找里面的所谓“工程模板”改改……以后慢慢的读手册了

网友A:
哈哈,叶兄的这些问题统统都是C语言本身的问题,与楼上所说的“每个编译器厂家都喜欢搞自己的一套”完全没有关系。

等我明天有时间再回来说说你的问题吧,现在肚子饿了,要先回家吃饭了:P。

楼主:
这些应该是C本身的东西,呵呵,主要是象俺这样的,没接受过完整的严格的C语言教育,基本属于C盲,所以每次换个编译器都有一大堆看不懂。

不过ST的这个C编译器和其它一些通用编译器,例如IAR、KEIL、HITECH等确实有比较大的差异,结果就晕掉了。

楼主:
看汇编代码,main被作为一个普通函数调用,那调用时应该会自动把PC指针等压栈的把?main本身是一个永远也不退出的函数,这是否意味着白白浪费了一些堆栈空间?!

网友A:
现在让我们逐一看看4楼的问题:

1)typedef是C的标准关键字,用于定义新的数据类型,比如常见的: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这样定义后,每次使用uchar 或 uint定义变量时将十分方便
uchar cvar;    相当于  unsigned char cvar;
uint icvar;    相当于  unsigned int icvar;

在这个定义语句中,typedef void @far (*interrupt_handler_t)(void); 它定义了一个函数指针类型,这个函数没有调用参数,也没有返回参数,这是一个指针长指针。这个指针类型的名字是interrupt_handler_t。

这里唯一一个非标准C语言的元素是@far。在STM8中,指定地址的长度可以有3种方式,@tiny使用1个字节表示地址,只能寻址地址范围0x00~0xFF;@near使用2个字节表示地址,只能寻址地址范围0x0000~0xFFFF;@far使用3个字节表示地址,寻址地址范围0x000000~0xFFFFFF。

待续。。。。

楼主:
又认真看了看,大意已经明白了一点:
1、typedef void @far (*interrupt_handler_t)(void); 定义了一个函数指针的别名。
2、用interrupt_handler_t给interrupt_handler做类型限制,并定义了一个结构名interrupt_vector
3、用interrupt_vector和const做_vectab[]的类型限制,定义了一个元素为常量的数组.
4、数组的某一个元素:0x82, NonHandledInterrupt,0X82相当于unsigned char interrupt_instruction=0x82;从interrupt_instruction字面意思看似乎是中断指令,但为什么是0X82还是没弄明白。
5、@far @interrupt void NonHandledInterrupt (void)的意思:
   所有未用到的中断,其名字在中断向量数组内的名字都是NonHandledInterrupt,如果执行时PC异常跳到这个地址后,都会去执行NonHandledInterrupt这个函数而自动退出。
6、_vectab[]是否为编译器内部已经规定好的一个关键字,否则它如何正确的指向到中断的地址空间?
7、_stext的定义还是没查到在哪里有?!
8、现在最主要的是还是没有明白vectab[]里面数值是如何和正确跳转到中断入口联系起来。

楼主:
mods0这个文件有什么作用?!在这个文件中的定义也没看到在哪里需要用到?!

#pragma space () @near
#pragma space [] @tiny
#pragma space auto [] @near
#pragma space * @near
#pragma space * () @near
#pragma space const @near
#define __MODS0__        1

网友D:
0x82是某个特别指令(CALL或者JUMP)的操作码

_vectab[]不是编译器内部规定好的一个关键字,需要在链接文件里把它链接到 中断向量的区域(0x8080还是0x8000)

_stext是编译器内部规定好的一个关键字

楼主:
RE

1、生成的这个项目根目录下,看不到连接文件,在C:\Program Files\STMicroelectronics\st_toolset也没找到连接文件的影子,仅在H:\STdemo\demo\Debug和H:\STdemo\demo\Release下看到了demo.lkf这个问家,虽然lkf后缀和其它编译器的连接文件不一样,但打开文件看,这应该是一个编译需要的连接文件。在使用IAR等的时候,连接文件都是根据不同的CHIP单独编写,并在编译器设置中定位到对应目录下的,但这个demo.lkf似乎是在建立项目时自动生成的,这个连接文件是由STVD还是由COSMIC生成的呢?!打开这个demo.lkf文件,也没有看到有关_vectab[]关联定位信息。
2、另外有关CALL XXX的操作码的问题,CALL的指令长度是多长的?!如果是16BIT的,那么0X82是操作码占用了8个BIT,后面的8个BIT就是操作地址了把?那16BIT长度时就只能调用256BYTE程序空间的函数,如果是24BIT或者32BIT的,就可以调用0xffff或者0xfffff长度的函数,据说STM8最大的ROM空间达到了16Mbyte,那么CALL指令长度就应该要达到32BIT才刚好16M,也就是说CALL的指令格式为0x82+24BIT地址,这个理解对不对?

demo.lkf文件内容。
# LINK COMMAND FILE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BY STVD7
# SHOULD NOT BE MANUALLY MODIFIED
#
# Put you segment configuration here
# define the .share segment when using compact or memory models only
#<BEGIN SEGMENT_CONF>
# Segment Code,Constants:
+seg .const -b 0x8080 -m 0x1ff80 -n .const -it
+seg .text -a .const -n .text
# Segment Eeprom:
+seg .eeprom -b 0x4000 -m 0x800 -n .eeprom
# Segment Zero Page:
+seg .bsct -b 0x0 -m 0x100 -n .bsct
+seg .ubsct -a .bsct -n .ubsct
+seg .bit -a .ubsct -n .bit -id
+seg .share -a .bit -n .share -is
# Segment Ram:
+seg .data -b 0x100 -m 0x1300 -n .data
+seg .bss -a .data -n .bss
#<END SEGMENT_CONF>

# Put you startup file here (it depends on the model used)
#<BEGIN STARTUP_FILE>
crtsi0.sm8
#<END STARTUP_FILE>

# Put your object files here (they depend on you application)
#<BEGIN OBJECT_FILES>
Debug\main.o
#<END OBJECT_FILES>

# Put your library name here (it depends on the model used)
#<BEGIN LIBRARY_FILES>
libis0.sm8
libm0.sm8
#<END LIBRARY_FILES>

# Put your interrupt vectors file here if needed
#<BEGIN VECTOR_FILE>
+seg .const -b 0x8000 -k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END VECTOR_FILE>
#<BEGIN DEFINED_VARIABLES>
+def __endzp=@.ubsct   # end of uninitialized zpage
+def __memory=@.bss    # end of bss segment
+def __stack=0x17ff
#<END DEFINED_VARIABLES>

网友E:
1、lkf是链接用的命令文件,有STVD自动产生,在STVD路径中可以找到原始文件,但文件仅有框架,内容是由STVD根据所选芯片自动添加的。lkf原始文件在:。。。\STMicroelectronics\st_toolset\stvd\builder\ST7LkfFile.lkf.

2、Stack Short (mods0) global variables are defaulted to short range.
Any global object in long range will have to be accessed explicitly
with the @near modifier unless accessed through a pointer.

3、
CALLF - Extended Direct addressing mode (only for CALLF and JPF)
The address is an extended word, thus allowing 000000 to FFFFFF addressing space, but
requires 3 bytes after the op-code.
    Example:CALLF $123456
    Op: PC← PC + 4
             M(SP--) ← PCL
             M(SP--) ← PCH
             PCH← M(longmem)
             PCL← M(longmem + 1)

CALL    -  Call to Subroutine with address in same section
    Example:CALL [$1234.w]
   Op   PC = PC+lgth
          (SP--) = PCL
          (SP--) = PCH
          PC = dst

CALLR  -  Call Subroutine relative
    The current PC register value is pushed onto the stack, then PC is loaded
with the relative destination addresss. This instruction is used, once a
program is debugged, to shrink the overall program size. The CALLR
destination and the corresponding RET instruction address must be in the
same section, as PCE is not stacked.

老兄要仔细看看PM0044 - STM8 CPU programming manual.pdf  关于汇编指令集的解释啊。

楼主:
呵呵,grant_jx教育的极是,俺只是查了查手册,上面没有看到汇编指令集就跳过了,呵呵,现在一些新出的芯片都不给看指令集,俺就认为暂时看不看也无所谓了。。。 1、从lkf命令文件中还是看不到_vectab[]的连接定位,只有两处有关const的定位 CODE部分:+seg .const -b 0x8080 -m 0x1ff80 -n .const -it interrupt vectors 部分:+seg .const -b 0x8000 -k 但_vectab[]如何被连接到interrupt vectors中的const部分而不是被连接到CODE中的CONST部分总应该有个指定的方式,例如通过某个系统内部的关键字就默认必须放在interrupt vectors中!!! 2、翻了PM0044文件,CALL、CALLF、CALLR的操作码都不是0x82,而且翻遍了整个指令集,似乎根本就没0x82这个操作码。从interrupt_handler_t interrupt_handler定义中可理解为这个函数指针是可以指向整个CODE空间的任意位置,可以全空间访问,但因为CODE最大可以达到16M,所以,应该执行的最大地址空间调用的CALLF指令,但0x82似乎并不是CALLF的指令。 3、在mods0.h文件中定义#define __MODS0__ 1 ,但我看项目文件的配置窗口有相关的mods0的设置,请问,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是什么?!
2、以下的宏扩展似乎根本没什么意义?!在STVD中有什么作用?!
#pragma space () @near
#pragma space [] @tiny
#pragma space auto [] @near
#pragma space * @near
#pragma space * () @near
#pragma space const @near

楼主:
现在让我们逐一看看4楼的问题:

1)typedef是C的标准关键字,用于定义新的数据类型,比如常见的: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这样定义后,每次使用uchar 或 uint定义变量时将十分 ...
引用 网友A:

香水城主,你的续集什么时候再有啊?!
哈哈,俺有一大堆问题呢。。。

楼主:
像俺这么爱学的学生不多了啊,俺可准备了《十万个问什么》等着问了哦。。。

呵呵,俺是有真实批量需求的用户啊,俺就等弄清楚了各种问题后评估项目呢。。。

郁闷,10月出差20天,把学习时间都浪费了。。。

网友A:
香水城主,你的续集什么时候再有啊?!
哈哈,俺有一大堆问题呢。。。
引用 楼主:

昨天写到一半被拉去开会见客户,就停手了,回来发现楼主位的问题已经都被回答了。难道还需要我再逐一注解一下楼主位的问题?

香水哥,能不能分享个例程啊 我在用stm8l10x的外部中断,好久没调通。程序老是进入NonHandledInterrupt中断,还在摸索~ 724944311@qq.com 谢谢~

楼主:
~~

呵呵,肯定需要的。
第一:你确认了,我才放心
第二:还有很多新冒出的问题还没得到答案,那都是在后面跟贴新提出来的。
第三:各种回答有很多种,总需要一个人给出一个最最准确的答案。

:),俺经常性的自问自答,但没有确认一下答案,自己有时也弄不清楚到底对了还是错了,呵呵,基础不牢,信心不足的典型表现啊,俺现在只是把芯片的DATASHEET扫了一遍,具体芯片有什么资源对俺来说并不太关键,呵呵,那些东西总能自己对着DATASHEET看明白的,主要是C编译器和一些电器指标等需要慢慢弄透弄清楚,否则批量产品出去了,我的责任就大了。。。

网友A:
继续10楼的帖子:

如果结合看第2个问题和第5个问题就容易了,第5个问题是定义了一个结构数组,这个结构就是第2个问题中定义的结构interrupt_vector,这里定义结构数组的同时,对这个结构数组进行了初始化,以后的每行都是数组中的一个分量。

就以数组中的第2行为例: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trap  */
0x82对应结构的第1个分量unsigned char interrupt_instruction,这正是你的第2个问题中找不到在哪里用到的东西。
NonHandledInterrupt对应结构的第2个分量interrupt_handler_t interrupt_handler,而这个分量的类型正好是你的第1个问题中定义的指针类型,它是一个指向函数的指针,这里把这个指针初始化为指向NonHandledInterrupt函数,即你的第3个问题中提到的函数。

你的第3个问题中提到的函数,它内部除了一句return也什么也没有,这是为了在你没有定义它的内容时的一个默认动作,通常你需要自己定义每个处理函数的动作,然后在初始化数组_vectab[]的时候,用自己的函数名替换掉那个默认的函数NonHandledInterrupt

最后关于你的第4个问题:_stext()似乎是一个汇编函数,是由编译器提供的,它的目的是在芯片复位后至进入你的main()之前,编译器需要进行一些预处理动作,如初始化某些编译器需要用到的变量等,具体有哪些内容,我没有看过,不太清楚。你可以不必理会它在哪里,它做什么。

struct { unsigned char interrupt_instruction; interrupt_handler_t interrupt_handler; };

楼主:
呵呵,grant_jx教育的极是,俺只是查了查手册,上面没有看到汇编指令集就跳过了,呵呵,现在一些新出的芯片都不给看指令集,俺就认为暂时看不看也无所谓了。。。 1、从lkf命令文件中还是看不到_vectab[]的连接定位, ...
引用 楼主:

这一层的问题还没得到答案呢。。。

网友A:
首先声明,俺是动口不动手,具体这个_vectab[]是如何被分配的,不是十分清楚。

其次,我认为作为初学者,先可不必搞清楚这个问题,不会影响芯片的使用。

第3,如果一点要知道它是如何被分配的,则简单的办法是搜索一下项目中的所有文件,找到所有出现这个关键字的地方,然后找到它们相互的联系。

楼主:
呵呵,请问香水城主,有别的什么途径搞清楚这些问题吗?好象结合STVD和COSMIC编译器的深入讲解清楚应用笔记很少啊,呵呵,GOOGLE到的和网站上DOWN到的资料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的如何建立PROJET就OVER了。。。

期待更深入的应用笔记出场。。。

网友F:
我今天也着手学习中断了。用TIM2的中断处理进行led闪烁显示,结果LED停在了一个状态不动了,很郁闷。

楼主:
关于__vectab,找到了一个‘最可信’的答案,请ST的各位大佬指正:
如附件两个图,从编译后生成的MAP文件看,__vectab被定位到0X8000地址,在lkf文件和其它所有文件中没有找到__vectab,但从图2的vector file name和vector addre对话框内的内容看,stm8_interrupt_vector.c这个文件名应该任意修改,但项目建立的时候应该默认的是这个文件名,只要把vector file name中文件修改为和重起的文件名字一致应该也没问题,但估计__vectab应该是个关键字,直接对应到了vector addre,不可修改。
关于0x82的问题,根据stm8_interrupt_vector.ls这个文件中的内容看:

  48  0000               __vectab:
  49  0000 82             dc.b 130
  51  0001 00             dc.b page(__stext)
  52  0002 0000           dc.w __stext
  53  0004 82             dc.b 130
  55  0005 00             dc.b page(f_NonHandledInterrupt)
  56  0006 0000           dc.w f_NonHandledInterrupt
  57  0008 82             dc.b 130
  59  0009 00             dc.b page(f_NonHandledInterrupt)
  60  000a 0000           dc.w f_NonHandledInterrupt
  61  000c 82             dc.b 130
  63  000d 00             dc.b page(f_NonHandledInterrupt)
  64  000e 0000           dc.w f_NonHandledInterrupt
  65  0010 82             dc.b 130
  67  0011 00             dc.b page(f_NonHandledInterrupt)
  68  0012 0000           dc.w f_NonHandledInterrupt
  69  0014 82             dc.b 130
  71  0015 00             dc.b page(f_NonHandledInterrupt)
  72  0016 0000           dc.w f_NonHandledInterrupt
  73  0018 82             dc.b 130
  75  0019 00             dc.b page(f_NonHandledInterrupt)
  76  001a 0000           dc.w f_NonHandledInterrupt
  77  001c 82             dc.b 130
  79  001d 00             dc.b page(f_NonHandledInterrupt)
  80  001e 0000           dc.w f_NonHandledInterrupt
  81  0020 82             dc.b 130
  83  0021 00             dc.b page(f_NonHandledInterrupt)
  84  0022 0000           dc.w f_NonHandledInterrupt
  85  0024 82             dc.b 130
  87  0025 00             dc.b page(f_NonHandledInterrupt)
  88  0026 0000           dc.w f_NonHandledInterrupt
  89  0028 82             dc.b 130
  91  0029 00             dc.b page(f_NonHandledInterrupt)
  92  002a 0000           dc.w f_NonHandledInterrupt
  93  002c 82             dc.b 130
  95  002d 00             dc.b page(f_NonHandledInterrupt)
  96  002e 0000           dc.w f_NonHandledInterrupt
  97  0030 82             dc.b 130
  99  0031 00             dc.b page(f_NonHandledInterrupt)
100  0032 0000           dc.w f_NonHandledInterrupt
101  0034 82             dc.b 130
103  0035 00             dc.b page(f_NonHandledInterrupt)
104  0036 0000           dc.w f_NonHandledInterrupt
105  0038 82             dc.b 130
107  0039 00             dc.b page(f_NonHandledInterrupt)
108  003a 0000           dc.w f_NonHandledInterrupt
109  003c 82             dc.b 130
111  003d 00             dc.b page(f_NonHandledInterrupt)
112  003e 0000           dc.w f_NonHandledInterrupt
113  0040 82             dc.b 130
115  0041 00             dc.b page(f_NonHandledInterrupt)
116  0042 0000           dc.w f_NonHandledInterrupt
117  0044 82             dc.b 130
119  0045 00             dc.b page(f_NonHandledInterrupt)
120  0046 0000           dc.w f_NonHandledInterrupt
121  0048 82             dc.b 130
123  0049 00             dc.b page(f_NonHandledInterrupt)
124  004a 0000           dc.w f_NonHandledInterrupt
125  004c 82             dc.b 130
127  004d 00             dc.b page(f_NonHandledInterrupt)
128  004e 0000           dc.w f_NonHandledInterrupt
129  0050 82             dc.b 130
131  0051 00             dc.b page(f_NonHandledInterrupt)
132  0052 0000           dc.w f_NonHandledInterrupt
133  0054 82             dc.b 130
135  0055 00             dc.b page(f_NonHandledInterrupt)
136  0056 0000           dc.w f_NonHandledInterrupt
137  0058 82             dc.b 130
139  0059 00             dc.b page(f_NonHandledInterrupt)
140  005a 0000           dc.w f_NonHandledInterrupt
141  005c 82             dc.b 130
143  005d 00             dc.b page(f_NonHandledInterrupt)
144  005e 0000           dc.w f_NonHandledInterrupt
145  0060 82             dc.b 130
147  0061 00             dc.b page(f_NonHandledInterrupt)
148  0062 0000           dc.w f_NonHandledInterrupt
149  0064 82             dc.b 130
151  0065 00             dc.b page(f_NonHandledInterrupt)
152  0066 0000           dc.w f_NonHandledInterrupt
153  0068 82             dc.b 130
155  0069 00             dc.b page(f_NonHandledInterrupt)
156  006a 0000           dc.w f_NonHandledInterrupt
157  006c 82             dc.b 130
159  006d 00             dc.b page(f_NonHandledInterrupt)
160  006e 0000           dc.w f_NonHandledInterrupt
161  0070 82             dc.b 130
163  0071 00             dc.b page(f_NonHandledInterrupt)
164  0072 0000           dc.w f_NonHandledInterrupt
165  0074 82             dc.b 130
167  0075 00             dc.b page(f_NonHandledInterrupt)
168  0076 0000           dc.w f_NonHandledInterrupt
169  0078 82             dc.b 130
171  0079 00             dc.b page(f_NonHandledInterrupt)
172  007a 0000           dc.w f_NonHandledInterrupt
173  007c 82             dc.b 130
175  007d 00             dc.b page(f_NonHandledInterrupt)
176  007e 0000           dc.w f_NonHandledInterrupt
227                      xdef __vectab
228                      xref __stext
229                      xdef f_NonHandledInterrupt
248                      end

这个0X82很可能对应的是dc.b这样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暂时还看不懂。

呵呵,我继续测试看看有关__vectab的猜测是否正确,香水先生也帮我看看。。。

楼主:
经过测试stm8_interrupt_vector.c这个文件名可以随便改,只要手工在项目设置中把两者修改为同一个文件名即可。

楼主:
第二个测试:_vectab[]居然也是可以随便改名字的,怎么改都可以正确编译。

郁闷,这个猜测失败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A:
说老实话,这个_vectab[]是如何分配的我并不在意,只要能够被分配到正确的地址即可。

不了解_vectab[]的分配方式,不影响正常地使用这款芯片。

楼主:
I SEE ,I SEE。。。

_vectab[]确实是个可以随便命名的东西。

终于彻底的搞清楚它了。。。
1、struct interrupt_vector const _vectab[]={}
2、+seg .const -b 0x8000 -k
原来被定位到0x8000还有const的功劳,去掉const就从0x0000开始了。。。

_vectab[]只是随便定义了数组,这个数组在应用代码中根本不需要用到,所以这个数组名字自然就可以随便起了,不是什么关键字, _vectab的连接定位完全由const决定的,当修改了项目设置中的vector addre出现LKF文件和project的settings中vector addre不一致的时候,优先使用了对话框内的设置。

冥想下找到的答案,估计这个答案应该比较接近真实根源了。

现在还差一个0x82的问题没有弄清楚,dc.b这个东西一时还没查到这个指令的操作码,还没搞清楚它。

楼主:
说老实话,这个_vectab[]是如何分配的我并不在意,只要能够被分配到正确的地址即可。

不了解_vectab[]的分配方式,不影响正常地使用这款芯片。
引用 网友A:

从香水你的角度讲,你这么说有一定的道理,但从我的角度讲,如果我要求其它工程师切换到STM8的平台做产品,自然就要给他们进行STM8的培训,所以总是要尽量把所有的问题都弄清楚的,切换一个开发平台和新建一个开发平台是需要很多评估的,如果他们对我的培训质量不满意,我就没办法说服公司建立以STM8为基础的开发平台,那样最多只能是我自己偶尔用它做几个项目,但STM8的资源和价格确实比较吸引我,而且我一直以来对ST的产品仰慕已久,因为我们产品定位的问题,我们用上STM32的可能很小,即使用上,量也很小,所以,全部的指望就在这个STM8上了啊。。。

网友A:
哈哈,31楼对_vectab[]的分析正确。

关于这个0x82,请看我在22楼的回答,它就是下面这个结构中的interrupt_instruction分量,从字面上就可知道它是一条指令,而在STM8指令系统的手册中,也说明了这是一条不公开的指令。

struct {
unsigned char interrupt_instruction;
interrupt_handler_t interrupt_handler;
};

PM0044STM8 CPU programming manual 2Jun-2008

楼主:
这个dc.b 130的作用是什么还没看懂,香水先生对这个ASM指令应该比较熟悉了把?!

网友A:
从香水你的角度讲,你这么说有一定的道理,但从我的角度讲,如果我要求其它工程师切换到STM8的平台做产品,自然就要给他们进行STM8的培训,所以总是要尽量把所有的问题都弄清楚的,切换一个开发平台和新建一个开发 ...
引用 楼主:

哈哈,佩服叶师傅刨根问底的精神,如果您需要我可以派人跟你们做个培训。

楼主:
关于培训的事情,我一直在和代理商在联系呢。

呵呵,只要把俺这样‘爱学’的学生教会了,俺的别的工程师自然就都会了。。。

楼主:
不公开的指令,俺彻底晕倒。。。

看来只能等ST公开他了。。。

楼主:
收工,结贴走人。。。

谢谢香水,谢谢其它几位兄弟的回答。。。

网友A:
不公开的指令,俺彻底晕倒。。。

看来只能等ST公开他了。。。
引用 楼主:

其实你可以理解这条不公开的指令为一个特殊的CALL指令,它的作用就是跳转到紧跟着的3个字节指向的地址,同时把相应的寄存器压入堆栈,与IRET指令对应。

CALL与RET成对,而这个0x82指令与IRET成对。

网友G:
ST干吗不定义一个指令助记符?又不要成本;P

楼主:
明天开始看COSMIC的两个编译器手册。。。

哈哈,估计又是一大堆问题上来晕乎。。。

网友A:
ST干吗不定义一个指令助记符?又不要成本;P
引用 网友G:

我的理解是,这条指令因为只能用在中断向量表中,而不能用在其它地方,是否为它定义一个助记符并不重要。

如果定义了助记符,是否就意味着可以用在其它地方,如果不明就里的人在写程序时,尤其是写汇编程序时,使用了这条指令,那样不是会产生更大的麻烦?所以似乎不给它定义一个指令助记符是更好的选择。

网友G:
呵呵,初用ST芯片的,都会有少少不习惯。
ST芯片很多观念与美系不一样。

楼主:
请问香水城主,COSMIC编译器是否支持变量地址的绝对定位?!

网友A:
请问香水城主,COSMIC编译器是否支持变量地址的绝对定位?!
引用 楼主:

可以呀,C语言能够访问所有的硬件寄存器,他们的地址都是绝对定位的。具体如何操作我不是很清楚。

除了硬件寄存器外,好像没有必要对变量地址进行绝对定位吧?有什么特别的需要吗?

楼主:
硬件寄存器可以绝对地址访问,COSMIC给出了@,例如 volatile char  PORTB @0x10;
但寄存器和变量存放的RAM不一样啊,我定义变量时使用类似方式进行绝对地址定位是不可以的 。

网友E:
申明的时候用@,或是申明一批,然后用Segment定位开始地址即可。

这几天给Microchip的Master折腾的要死。

楼主:
LS能否给出例子?

使用@时,其后面不就是定位的地址吗?如何使用segment再定位地址?

我尝试了一下,使用@绝对定位变量没有完全成功,char i @0xfe;-->这样可以成功。
char i=0 @0xfe;则失败,这意味着不可以赋初值?!有什么办法绝对定位的同时赋初值成功?!

呵呵,grant_jx,你们不是只做ST的吗?什么时候操心MCHP的MASTER了?!

网友E:
下午要出去,打字慢,先讲segment的用法。 我们可以用segment关键字将一段代码或申明的变量地位在一个特定的区域。要使用这要的办法,需要现在mapping.asm(针对汇编,C的话就是lkf)申明一个自定义段。比如我要申明一个mysegment {},放在ROM区域,里面打算放数组也好、代码的二进制文件也好,用户自己定。 对于汇编 ,打开mapping.asm: stm8/ ;------------------------------------------------------ ; SEGMENT MAPPING FILE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BY STVD ; SHOULD NOT BE MANUALLY MODIFIED. ; CHANGES WILL BE LOST WHEN FILE IS REGENERATED. ;------------------------------------------------------ #include "mapping.inc" BYTES ; The following addresses are 8 bits long segment byte at ram0_segment_start-ram0_segment_end 'ram0' WORDS ; The following addresses are 16 bits long segment byte at ram1_segment_start-ram1_segment_end 'ram1' WORDS ; The following addresses are 16 bits long segment byte at stack_segment_start-stack_segment_end 'stack' WORDS ; The following addresses are 16 bits long segment byte at 4000-45FF 'eeprom' WORDS ; The following addresses are 16 bits long segment byte at 8080-17FFF 'rom' WORDS ; The following addresses are 16 bits long segment byte at 8000-807F 'vectit' END ---------------------- WORDS ; The following addresses are 16 bits long segment byte at 8080-17FFF 'rom' 我们需要在ROM区添加一个段叫mysegment,地址在0xFF00到0xFFF0区域,我们自己手动添加这个段: WORDS ; The following addresses are 16 bits long segment byte at FF00-FFF0 'mysegment' 将上面的内容添加到ROM之后,Vectit之前(你现在明白之前为什么在C中中断向量 veciti 只是一个符合,而不是地址的定位了吧?)。保存。还有一种快速的方法是在STVD下使用IDE的界面,项目Project-Setting - ST Link里面改。 结果看截图:

网友E:
什么啊,怎么排好的版成了这个德性,算了,回头我在自己的bolg上更新吧。

做得太杂了,仅MCU这块除ST,还有Microchip的(除去PIC32,其它基本没精力关心了)、TOSHIBA 的Cortex M3,个人感觉纯一个打杂的。

刚看到的一个网友上传上来的一个ST的中文笔记,上面也有这一部分。补上:
unsigned char temp_A@0x00; //定义无符号变量temp_A,强制其地址为0x00
unsigned char temp_B@0x100; //定义无符号变量temp_B,强制其地址为0x100
@tiny unsigned char temp_C; //定义无符号变量temp_C,由编译器自动在地址小于0x100的RAM中为其分配一个地址
@near unsigned char temp_D; //定义无符号变量temp_D,由编译器自动在地址大于0xFF的RAM中为其分配一个地址

楼主:
segment的用法还是知道的,各个编译器大同小异,我理解错了你47楼的发言,还因为结合使用segment和@来实现对变量的绝对定位呢,如果这样就很异样了。

我在44楼没把问题说清楚,使用@绝对定位变量是可以的,我一开始就测试通过了,但赋初值就出错了,例如:
unsigned char temp_A@0x00; //定义无符号变量temp_A,强制其地址为0x00
但不能写成:unsigned char temp_A=0@0x00; //定义无符号变量temp_A,强制其地址为0x00
这点和IAR的编译器一样,以前使用IAR FOR AVR的时候,好象也不能赋初值,呵呵,一直想弄明白不能赋初值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H(2011-06-29):
留个记号???这里的帖子会不会被删掉? 那样的话 我就转载了?

网友I:
正迷茫呢,学习

网友J(2013-01-23):
引用 网友B:
一:typedef void @far (*interrupt_handler_t)(void);
我觉得是void @far -->(*interrupt_handler_t)(void ...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每次单片机重新上电后,程序就不断的进入@far @interrupt void NonHandledInterrupt (void)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return;
}这个中断函数中,得等好长时间才能退出来,现在一点头绪也没有了?

网友K(2013-04-19):
踩一脚,空了接着看。

网友L:
学习帖子  仔细看了看   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谢谢楼主  谢谢   需要好好玩玩   学习学习   谢谢

网友M:
很好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N(2013-08-13):
最近开始学STM8,这个是很好的学习帖子啊,,非常感谢

网友O(2013-09-21):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8 */
        {0x82, I2C_ISR}, /* irq19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0 */
我这么改为什么会提示错啊?
#error cpstm8 stm8_interrupt_vector.c:44(8+7) invalid pointer initializer
使用到的中断不是要改名的吗?我改了什么会出错

网友P:
引用 网友O: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8 */
        {0x82, I2C_ISR}, /* irq19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2C_ISR函数类型不对,申明为@far @interrupt void I2C_ISR(void),或用(interrupt_handler_t)强制转换。

网友O:
引用 网友P:
I2C_ISR函数类型不对,申明为@far @interrupt void I2C_ISR(void),或用(interrupt_handler_t)强制转换。 ...

我在main.c里面就是@far @interrupt void I2C_ISR(void){}。也在interrupt_vector.c试了你说的还是错啊。还是哪里我弄错了?

网友Q(2013-10-30):
整理一下,不知理解对不对;
/*        BASIC INTERRUPT VECTOR TABLE FOR STM8 devices
*        Copyright (c) 2007 STMicroelectronics
*/
//typedef void (*)void,;定义一个类型(指向函数的指针)取得void类型函数的函数入口地址指针
typedef void @far (*interrupt_handler_t)(void);
//定义一个结构体类型存放{中断指令,中断处理程序名(即中断函数入口指针)}
struct interrupt_vector {
        unsigned char interrupt_instruction;
        interrupt_handler_t interrupt_handler;
};
//定义一个空中断函数,执行后直接返回主函数
@far @interrupt void NonHandledInterrupt (void)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return;
}
//声明启动初始化程序,_stext()程序在别处定义
extern void _stext();     /* startup routine */
//定义一个二维数组成对存放中断指令和中断函数入口地址指针,
//MCU根据第二下标值[2,32]执行0x82指令"跳转"相应的中断程序入口地址
//数组存放位置在const关键值标定的起始地址0x8000,即_vectab代表起始地址0x8000
//1、struct interrupt_vector const _vectab[]={}
//2、+seg .const -b 0x8000 -k
//CALL与RET成对,而这个0x82指令与IRET成对
struct interrupt_vector const _vectab[] = {
        //将_stext强制转化为interrupt_handler_t类型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_stext}, /* reset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trap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9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9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9 */
};

网友R(2013-12-10):
引用 网友A:
现在让我们逐一看看4楼的问题:

1)typedef是C的标准关键字,用于定义新的数据类型,比如常见的:

goooooooooooooood

网友S(2014-05-05):
觉得很好,不仅在stm8方面有所收获,还特别佩服楼主和几位跟帖刨根问底的精神

网友T(2014-08-21):
佩服刨根问底的精神,楼主反应很快

网友U(2014-09-20):
引用 楼主:
感觉很失败,完全看不懂stm8_interrupt_vector.c这个文件是怎么‘潜伏工作’的。
第一个看不懂:typedef vo ...

1.第一个是将interrupt_handle_t重定义为void @farxx(void)类型的指向函数的指针
2其实他是定义了一个结构体,第一个是定义一个字符变量,即是中断向量表中的0x82,因为STM8S的中断向量是四个字节的,至于这个0x82是干嘛的,我也不清楚。第二个很显然就是指向中断服务肉蔻地址的指针了。
3.他是系统自带的一个中断函数,你可以看到,如果你没有使用任何中断,中断向量表中的中断服务的入口地址都是这个函数。我觉得是为了避免意外中断什么的。
4那是cosmic环境下创建工程后给出的复位程序,你可以用反汇编窗口查看他的内容。他的地址是编译器自动赋值的。
5 0x82我也不是很清楚。(interrupt_handler_t)_stext就是将_stext地址强制转换为interrupt_handler_t类型。
6STM8S当发生中断时,硬件会自动从相应的地址取出中断服务入口地址去执行。如复位的话,就是从0x8000开始,取出四个字节去执行。0x82我觉得是中断向量的标志,以此来告诉CPU这是中断向量

网友V(2015-01-22):
这些问题确实都是不理解的问题啊,这个帖子真好,看下来学了不少

网友W(2015-09-11):
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X(2016-09-02):
七年前的回答,不知道当年跟我一样懵懂的入门学徒是否已经成长为一代宗工

网友Y(2016-11-28):
楼主这深究的精神值得敬佩,现在就缺少了,都太浮躁了

网友Z(2017-06-21):
现在叫工匠精神!顶帖

网友AA:
0x82应该是机器码,用于长跳转。相当于C语言中的goto
中断向量表应该是一系列跳转

网友AA:
NonHandledInterrupt 是个中断格式的函数,就在你的图中标记的1

网友AB(2017-12-10):
先马后看

网友AC(2018-11-28):
从2009到2018,希望还会有人看到这个帖子,精神传承,也是刚接触STM8。。。

网友AD(2021-03-16):
关于0x82,我认为是一个特殊CALL指令,不同于普通的CALL。它应该后面会对应一个特殊中断返回指令,就像PIC的中返回是用RETFIE,而非RETURN或RETLW。至于为什么不在指令表,应该是没必要。因为本身触发中断是硬件自动执行这个指令,不是用户指令,所以没必要在指令集里出现这个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