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原理图的pcb铺铜接地问题

楼主(2009-11-03):
不好意思,我们一般不画原理图,原理图就手画在纸上或在脑子内,而直接画PCB,PCB画好后,需要铺铜时,就用protel上的多边形铺铜,现在请问的是,怎样才能和地线自动的融为一体。在本版块内查了很久,好像说可以在pcb内建立网络表,但又没说怎么实现。先谢谢了。

网友A:
不推荐这样做

楼主:
是不推荐这样做。但据我所知,很多中、小单位,小作坊都是这样在做(不在少数),理由1是原理图比较简单,不需用PROTEL画出来(sch作为产品不是必需的),2是画原理图耽搁时间(时间紧呀,这是主要的),直接画PCB来得快(pcb作为产品是必需的)。因而,从“存在的即是合理的”这一观念来看,这样作,也有它的市场吧。

网友B:
首先要手动建立一个gnd网络标号,然后把要接地的管角赋予这个网络,之后就能自动铺铜了

网友C:
根据这个pcb生成一个网络表,然后在覆铜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大侠,能否稍微说详细一点,以便我们实际操作。再一次表示感谢。

网友D(2010-01-19):
net 编辑器

网友E:
原理图简单的话,估计有你上来问的空都画完了吧?

网友F:
这样以后会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G:
把所有的元件的Designstor和Comment填写完整,
然后点DesignNetlist ManagerMenuCreate Netlist From Connected Copper...从而生成一个网络表文件,
然后点Designload Nets…导入刚才生成的网络表文件,就会看到很多飞线,
此时再点DesignNetlist ManagerMenuUpdate Free Primitives From Component Pads,飞线消失。

虽然告诉了你方法,但还是要再次警告你一下,不要采用这种混混方法做设计,害人害己,既然SCH很简单,就是画一下也不是多麻烦的事情,何必如此折腾。

网友H:
关于pcb设计方面,欢迎来我博客交流 http://edablog.info/

网友I:
原理图 还是画下比较好!

网友J:
原理图要画,还必须得与PCB一致

上次我们这一块板子出了问题,对着原理图找原因,检查信号,发现有几根信号就是不正确,诡异
找了N久以后才发现,之前的同事改了PCB没有改对应的原理图.......
这才叫耽误时间

网友K:
楼猪缺乏基本的常识

网友L:
原理图是必需的,万一你PCB要改动下,那就重新来过,因为你没网络,容易弄错,我就不信你的器件在底层你眼睛大脑反应的过来那个脚对那个脚,呵呵,其实画原理图也没多少时间的,关键是你要有自己的原理图和pcb库,原理图库中的封装都写上,这样方便很多的,导入PCB,只要无报错,器件位置随你改,都有网络飞线提示的。你看了这个,还不要画原理图吗?

网友M:
怎么样由画好的PCB生成网络表,从而改好原理图
protel 99se里这样操作
"Design"----"Netlist Manager..." , 点左下角“MENU”----"Export Netlist From PCB..." 即可  http://blog.pfan.cn/niao0311/301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