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b的多点温度ds18b20监控上位机显示

楼主(2009-11-03):
之前搭好了硬件平台,是一个ds18b20多点测温系统,上百个温度值循环测量,实时更新。
我现有这样一个vb上位机程序 是通过定时器来定时采集间隔时间来显示。但是我的硬件设备是差不多每1s读取一个温度传感器,循环下去。这样的话很容易造成上位机与下位机不统一,导致显示编码错乱。
我希望可以这样:只要下位机发送数据到串口,上位机就立刻自动读出这个并显示,而不需要定时,读出全部后在循环更新。请教下大家应该如何修改呢?谢谢

网友A:
那你必须使用VB里面的串口程序。主程序不断或定时检查串口是否接收到数据。
你可以将原一秒定时改得小一些,例如0.1秒,就好像是实时显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vb中所使用的就是串口通信MSComm控件,我将间隔时间调成0.1s或者0.01s仍然采集不到准确的所有数值,不知道您所说的不断检查应该怎么做呢,感觉用定时器很难准确采集到所有的值而不出一点问题。

楼主:
顶起 希望大家帮忙指点下 因为是第一次做上位机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呵呵

网友B(2011-05-10):
楼主,我们有的交流。我跟你做的具备同一样的功能,只不过应用到不同地方。
我现在忙一个水温差测量的项目,挂接很多18B20。也要通过串口传给上位机。
我正在挂两个,在1602上显示。显然,你走在我前面,所以我有不少问题向你请教。

网友C(2014-06-20):
上位下位机的同步没做好,字符的格式错了,也会收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