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叫上拉电源下拉电源而叫上拉下拉电阻啊?

楼主(2009-11-03):
新手,很多都不知道,问题很幼稚,
一直不解什么叫上下拉电阻,
上拉电阻为什么不叫上拉电源,直接接到VCC上就行,为啥要接个电阻?
电源才是根本,而叫上拉电阻难道不是喧宾夺主吗?
同理,为啥不叫下拉电源,直接接地不就可以了吗?

老鸟们别见笑,
帮下我这样的菜鸟吧,
谢谢!

网友A:
因为不能拉的太强了,得有点“弹性”,故必须串个电阻。此电阻便称为上(下)拉电阻。

网友B:
打个形象的比方:
某储水罐离地10m。你想喝储水罐里的水,假如没有电阻,相当于这储水罐哗啦一下直接泼向你的脑袋,凄惨可悯……比较好的办法是从储水罐引根合适的小水管,虽然水压不变但水流变小,足够你慢慢饮用……

楼主:
上拉电阻有点印象了,
那下拉电阻又是怎么回事呢?
谢谢解答!

楼主:
也就是上拉和下拉电阻功能有区别吗?
何时用上拉,何时下拉,
谢谢!

网友A:
需要上拉的就用上拉,需要下拉的就用下拉。听起来象废话,但就是如此——即视具体情况而定。

楼主:
需要上拉的就用上拉,需要下拉的就用下拉。听起来象废话,但就是如此——即视具体情况而定。
引用 网友A:

作用各是什么呢?

网友B:
怕气球飞了,用下拉
怕铅球砸脚,用上拉

网友C:
上下拉电阻严格讲叫“偏置”,电源则是指在一定程度内输出符合电压源特性的装置,搞清电源的定义就不会混淆概念了。

网友D:
上拉,就是向上拉起,向上拉起到电源.通过什么拉?然是电阻,所以,这个电阻叫上拉电阻.不叫上拉电源.

不知可不可以这样解.哈哈..下拉就是反之.

网友E(2010-01-18):
ejack  说的真形象  是当老师的吧

网友F:
上拉电阻就是弱弱的拉一下,不会让外部的低电平太吃力把它拉下来
下拉电阻也是弱弱的拉一下,不会让外部高电平太大负担把它拉起来
上/拉电源基本上一拉就短路了

网友G:
上拉和下拉都是在可控的范围内,直接接电源盒地就不受控制了!

网友H:
除了上下拉之外 ,有时候还用到弱上拉,就是接一个大电阻到VCC然后串一个小电阻出去(大电阻》小电阻),这样如果遇到偶然的大电压脉冲对IO口可以起一定保护作用。

网友I:
上拉:通过一个电阻对电源相连。作用:常为了提高输出信号的驱动能力。
下拉:通过一个电阻到地。作用:常为了确定输入信号的电平(防止干扰)。

网友J:
说的都比较含糊

网友K:
很清楚!: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