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苹果示波器主控部分电路原理图完成,请大家拍砖

楼主(2009-11-03):
按XC9572XL和XC95144XL两种CPLD芯片通用设计,95144可用SRAM,原框图中的FIFO芯片移动到信号处理板上.
考虑到示波器按键较多,彩用田老师的思路,用单片机专门管理键盘扫描并通过中断方式传送数据到主控.
本次选定的128X64屏价廉物物美,易于获得.

网友A:
分辨率太低,啥也看不到。

网友B:
最好用层次图来画,浏览效果最佳尺寸是A4。可以参考一下我以前的2层AT91SAM9260学习板,连208脚的芯片都照样放进去了。

楼主:
示波器是用来看波形的,不是用来看图片的.

网友A:
俺没用过这种cpld. 对傅立叶变换更不清楚。
只能 围观  支持

网友C:
这个显示屏什么价格?

楼主:
呵呵,128X64的屏,全新的在60-80元之间,电工们随便找个LCD厂家要个样品,通常都能要得到的.

网友C:
热肠,期待你的示波器!我不怎么会软件,还得多学学,多练练……

网友D:
热肠兄,128*64的屏,我这里有种微型的不知你能用上否,可以做成笔式的,分辨率128*68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08a6dc66125b944.htm

还有一种更小的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431dbdc1f8928133e0b263655cdc52e5.htm

屏虽然很小,但显示的图却很细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