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换电路如何实现?

楼主(2009-11-03):
用一个高低电平去控制两组led,当为高时,一组led亮。为低时,另一组亮。怎样用最简单的电路去控制,本来打算其中一组前加反相器,但因为两组led又各分两组,加反相器考虑驱动能力有限,只能各自再加,有更简单的方法吗?我是新人,问题有点弱,不要见笑!

楼主:
大家随便提提,给点参考也行,先谢过

网友A:
不知道我这个可以可以,电阻用于限流,左边为高电平,右边为低,这样可以让2个led都亮,但是我加限流电阻后,可能2个都不亮,或者亮的不明显,控制端为高时,左边不亮,右边亮,控制端为低是,左边亮,右边不亮, 我待会儿仿真看看,  hoho

网友A:
刚刚仿真了,右边同样也要接一个限流电阻,

楼主:
谢谢楼上,不过图看不到

网友B:
逻辑是逻辑,驱动是驱动,分开就行

网友C:
同意6楼的!
不知道你们的电路是怎么设计的
驱动如果使用其他电源而不是IO口的话
驱动就不是问题了。
上图才好说话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
问题已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