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按键输入方案求教!

楼主(2009-11-03):
按键挺多,用行列式扫描用不少口。
曾经看到好像是用一片74LS164(串入并出)接了很多,还能级联,只要扫描够快。可以接很多按键。
当时原理懂了,电路没记下来,现在自己也不会设计。不知道有朋友见过吗?麻烦给贴个图。

网友A:
74LS164串入并出,可你要的是并入串出。
应该用74HC165。

楼主:
谢谢楼上,应该是单片机发送串行数据给74芯片,然后74芯片并出扫描按键。

网友A:
3楼:
单片机如何读入呢?并出扫描,可以,但总得读入吧?

楼主:
恩,谢谢楼上回复!
我记得是又用了一个IO口,当这个IO被拉低说明有键按下,同时又知道当时的扫描码,从而知道是哪个按键按下了。

网友A:
最终目的是少用口线,你这么做,不是又要多用一条口线么?
再说,软件上考虑,需要扫描多少次才能知道哪个建按下?

网友B:
还不如用0832,用电阻和按键并联,用三个IO口可以做出很多个按键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