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测距:磁场强度,射频信号强度 是否可用来测距?

楼主(2009-11-03):
电磁场强度的包络线是呈什么规律变化的?通过测试电磁场的信号强度是否可以用来检测距离?射频信号的强度又是否可以实现呢?如果要实现精确定位可以采用什么方式?标定+插补是否可以?全是问号,期待高手解疑。。。。。。

网友A:
场强与距离平方成反比。
用场强来测量距离,很难,因信号传播过程中可能遇到不同的介质,产生不同的衰减,例如雨、雾等。
精确定位,多数采用三角方法。先定一基线,然后确定信号源对基线两端方位。条件是信号传播过程中无反射等影响。

网友B:
除非现场的介质参数是常数且无传输多经现象和同频干扰源,否则无法用场强来表示距离,而前述要求在绝大多数现场条件下均不具备,场强测距只能在少数场合及短距内有限应用。

网友C:
maycahng

           知识面还是挺广,不过楼主不应该问这个问题的。

网友D:
强度来测距,一般不会准确的.
但用射频的频率来测距就有了.雷达就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角法,说到点子上了。信号发射点在地下,测量接收点在地面。介质干扰等基本维持不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射频频率测距?是根据射频信号强度来测还是根据多普勒效应来测?测试时是静止的,用雷达的原理测必须得有相对运动。不知道理解的有没有问题?还请何工指教。通过定点标定,然后根据特性曲线做插补效果如何?

网友A:
信号发射点在地下?大地可是电磁波相当好的屏蔽。

楼主:
maychang:
是在地下。除了这种方法还有其他的好方法吗?我给你发了站内短信。

网友A:
如果信号源确实在地下,例如矿井里,你在地面上能够接收到信号吗?
地铁里可是无线电广播和手机信号都收不到的。

网友B:
三角测量法用于定位而非测距,二者概念不同。地下发射源是无法穿透地层的,楼主的思维方向有问题,要讲清楚到底想干什么,别藏着掖着跟有宝似的,最后还不是不了了之……

网友E:
场强测距只能在少数场合及短距内有限应用.

可以查一查相关论文。我们这也发表过几篇,最好到0.6m。但那是论文用数据。是在最好条件做的。

一般的3点定一点误差在10m上。2.4G的,低频的没法用。

所以啊,定位这个实用精度就在100m左右。只能定区域

楼主:
没有藏着掖着吧:L 要实现的两个功能:一,从地下到地表的无线通讯;二,实现地下到地面的距离测试。

网友A:
13楼:
这两个,都是办不到的事。
要是能办到,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矿藏还没有被发现,地震也早就实现预报了。

网友F:
没有藏着掖着吧:L 要实现的两个功能:一,从地下到地表的无线通讯;二,实现地下到地面的距离测试。
引用 楼主:

地球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导体”,学过《电磁波》应该知道是否能穿透它。X线能穿过金属是因为其波长已经小到能穿越晶格的程度。

楼主:
地球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导体”,学过《电磁波》应该知道是否能穿透它。X线能穿过金属是因为其波长已经小到能穿越晶格的程度。
引用 网友F:
那也就是说中波是很难穿透地层了?

网友F:
不是很难,而是不能。广播或通信中的电磁波不是靠穿越地层传输的,而是靠在大气层中直射或反射来传输的。

网友G:
微波是可以穿过地层的,要不然就不会有探地雷达了,只不过看看到底能穿透多厚的了。

网友F:
探地雷达的可探深度取决于地质构造,不同构造的穿透深度天壤之别,这也正是探地雷达的作用——反射。

楼主:
微波可以穿透底层?还是中长波可以穿透底层?

楼主:
无线电频段及主要应用领域

  甚低频 VLF 3-30KHz 超长波 1KKm-100Km 空间波为主 海岸潜艇通信;远距离通信;超远距离导航
  低频 LF 30-300KHz 长波 10Km-1Km 地波为主 越洋通信;中距离通信;地下岩层通信;远距离导航
  中频 MF 0.3-3MHz 中波 1Km-100m 地波与天波 船用通信;业余无线电通信;移动通信;中距离导航
  高频 HF 3-30MHz 短波 100m-10m 天波与地波 远距离短波通信;国际定点通信
  甚高频 VHF 30-300MHz 米波 10m-1m 空间波 电离层散射(30-60MHz);流星余迹通信;人造电离层通信(30-144MHz);对空间飞行体通信;移动通信
  超高频 UHF 0.3-3GHz 分米波 1m-0.1m 空间波 小容量微波中继通信;(352-420MHz);对流层散射通信(700-10000MHz);中容量微波通信(1700-2400MHz)
  特高频 SHF 3-30GHz 厘米波 10cm-1cm 空间波 大容量微波中继通信(3600-4200MHz);大容量微波中继通信(5850-8500MHz);数字通信;卫星通信;国际海事卫星通信(1500-1600MHz)
  极高频 EHF 30-300GHz 毫米波 10mm-1mm 空间波 再入大气层时的通信;波导通信

      百度百科到的。

楼主:
各位,其实我这里要实现的最深是地下二十米。打算用中波来实现无限通讯。这个已经论证,可以实现。剩下的问题就是这个定位或者说测距的问题。还希望大家能够继续讨论。
用磁场来测距,的确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不如周围存在金属、遇到地下光缆或高压线、周边有无线电台等等。如果确实存在那么这个干扰造成的影响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可以在外界环境好的时候再用,这也是可以的。现在的问题是,要实现地下定位测距。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H:
现在的所谓定位,忽悠的多,实用的少

网友I:
不行的,这些都是场,场分析需要的边界条件很难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