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TEA1062线路问题

楼主(2009-11-03):
我想用TEA1602做防盗系统的语音提示,线路按照TEA1602的数据手册给的来做(电路如附件),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

1。在LM386输出声音信号直接接到7,8脚输入需要考虑阻抗匹配不?
2。这个上边没有地,我需要采样,只要在C2,R4那耦合出去就可以了么?
3。如果要做产品和考虑防雷的话还要做什么调整
4。另外我想检测回铃信号能否给个电路参考?
谢谢了。

楼主:
忘记贴图片了

网友A:
我最近也在研究1062中,问题多多啊。

楼主:
3楼,
一起来研究下啊

网友B:
回铃音是否可以用LM567检测?

楼主:
回铃音是可以用LM567检测,可我的线路也有问题

楼主:
你那有线路给我参考下不?

网友B:
可以参考现成的电话机电路图。

网友C(2011-01-19):
我的QQ280186183,我目前的设计能通话了,就是听筒声音小些,准备加个LM386放大下,请高手指点下,谢谢了

请问您的问题都解决了吗?我遇到了一个问题,接通电话的时候能听到对方的声音,对方听不到我的声音,对MIC吹气能听到轻微的声音,请问您遇到过了吗?有没有电路图参考一下。谢谢。QQ:26759517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