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高手见过STM8的触摸按键评估板子?

楼主(2009-11-03):
那位高手见过STM8的触摸按键评估板子,是有按键的周围覆铜和后边也覆呢,还是前后都不覆,还是后覆前不覆,请见过的大侠回个哈,若覆对不对地呢,我只知道是40%的网格

网友A:
这两篇应用笔记看过吗?

AN2869 设计触摸感应应用指南(2009年2月)
英文下载
中文下载

AN2927 用于触摸感应应用的RC采样原理(2009年2月)
英文下载
中文下载

这个选型手册的最后一页的STM8S体验系统板上就有评估触摸按键的功能:

STM8S和STM32选型手册(2009年8月中文版)

楼主:
香主啊,可是我看那个评估板哈怎么正面覆铜的

网友B:
LZ的敷铜问题还没整清楚啊?

我们的触摸都没搞这些东东咧

楼主:
楼上的兄弟啊,你是前后都不覆铜啊,你怎么弄地呢能否指点一二呢

楼主:
我现在问题是用库编译通过没波,不用库自己只忙一个其余有点忙不过来

网友C:
覆铜

有的覆铜不是接地,而是接到 driven shield 上面

网友D:
我第一次做用STM8  在调用触摸库编译通过,但是没任何波形出来,我没有用driven shield  请问大虾,问题怎么解决呀

网友E(2010-11-08):
一般是bottom敷铜,
top层不敷铜。

按键之间,为了增加抗干扰性,也可以增加地线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