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fs与udev设备文件系统的区别?

楼主(2009-11-03):
在udev下创建设备文件还是mknod?

网友A:
不光你说的这个,再仔细一点,你可以发现devfs是mount上去的,而udev没有专用的文件系统,它使用的是tmpfs或ramfs.

要让udev自动生成设备节点,除了编写udev的规则外,对编写driver也有很具体的要求,而且这个要求在 2.6.16之前和之后的版本中有些细微的差异。你可以自己整个支持udev自动生成节点的driver模板出来,然后针对不同的驱动填写具体的后端代码。

http://lwn.net上应当有很详细的资料,自己找找看吧。

网友B:
udev 使用Netlink 和内核通信,内核一旦有相应事件就使用netlink socket 广播出来;
守护进程udevd收到就解释,如何解释就是规则的事了;
前一阵子udev的BUG闹的沸沸扬扬;就是在用户态进程发通过netlink 发消息给udevd导致的;
如果你懒的写规则,还是可以手工mknod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