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单片机定时器何时开始工作

楼主(2009-11-03):
我有一个疑问,中颖单片机定时器什么时候开始计数,例如sh69p20c 中的timer0,初值为TL0=03H,TH0=03H,什么时候开始递增到溢出,是给TL0,TH0赋值后开始递增,还是打开IE(中断使能),或则IRQ(中断请求)?中断响应和处理时,TL0和TH0重载会受影响吗?

网友A:
您问的问题很专业,呵呵.
TIMER0是在芯片上电后即开始工作,所以,理论上第一个TIMER0中断的时间是从0到您定时的时间之间的一个随机值.

中断响应及处理时,不会影响到TL0,TH0的重载.

楼主:
too many thank!如果当定时器0对应的IRQ(中断请求标志位)置1后,此时IE(中断使能)未打开,定时器0重载后等待IE(中断使能)打开处理完中断开始递增计数,还是一直处于工作状态不断循环溢出重载,与IRQ,IE没有关系?

网友A:
IRQ置1后,此时无论IE是否打开,定时器0会自动重载并继续计数.

楼主:
I see, thanks again!

网友A:
不用客气,问题解决了,请点击帖子上面的"我要结贴",表示此问题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B:
编程要从大处开始,不要太计较细节

网友C:
这个好专业啊

楼主:
不注重细节怎么能编出优质的代码呢?

网友D:
细节也很重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