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的用了哪个startup的问题?(解决了!)

楼主(2009-11-03):
keil目录下有多个startup 有,startup32.A51   startup33.A51 startup34.A51

startup.A51.

请问我如何判断我的程序所用的startup是哪一个?

网友A:
我从来就没有用过,我将其全部删除,重新自己建立文件,就可以了,用那些文件也许会出问题的。

楼主:
我以前会弄这个玩意的,后来给忘记了!!嗨!!

楼主:
没人回复了么??

:$

网友B:
默认的是startup.A51,也可以在工程中添加其它的。

楼主:
可以添加这个我也知道  我觉得KEIL哪个地方应该有设置选项吧.

要不然 怎么体现出来是加载了哪个startup呢

网友C:
这种问题应该自己翻Keil的帮助文件。
Keil自身携带的文档是个大宝库,可惜很多人都无视之……
推而广之,很多软件自带的文档都清晰透彻,可惜很多人都无视之……

楼主:
这种问题应该自己翻Keil的帮助文件。
Keil自身携带的文档是个大宝库,可惜很多人都无视之……
推而广之,很多软件自带的文档都清晰透彻,可惜很多人都无视之…… ...
引用 网友C:

确定有么?哈哈

没有发现!!!

网友D:
选择具体器件,Keil会自动帮你加上。若无相关器件,选最相近的。

楼主:
Keil还真是智能。我的意思是想知道Keil如何自动加上的?哪里能体现出来?

现在看来我这个无聊的问题大概是无解了!!

多谢楼上各位!@!!!!!!感谢!!

网友D:
建立工程是选择器件,Keil根据所选器件将相关文件复制到工作目录中去,这不用什么“智能”。

网友E:
在Target里右击,选择“Include Dependencies”

楼主:
在Target里右击,选择“Include Dependencies”
引用 网友E:

选了有什么用么?

不过还真没有注意到这么东西!

网友F:
看下面连接文件连接谁表示得很清楚。

?PR?_delay_time1?20MSJB                  SEGMENT CODE
?PR?_delay_time?20MSJB                   SEGMENT CODE
?PR?_wait?20MSJB     SEGMENT CODE
?PR?initialize?20MSJB                    SEGMENT CODE
?PR?main?20MSJB      SEGMENT CODE
?DT?main?20MSJB      SEGMENT DATA OVERLAYABLE
?PR?int0_int?20MSJB  SEGMENT CODE
?DT?20MSJB           SEGMENT DATA
?PR?20MSJB           SEGMENT CODE
        EXTRN        CODE (?C_STARTUP)      // 这里表示的很清楚了。
        PUBLIC        zero_tag
        PUBLIC        time
        PUBLIC        int0_int
        PUBLIC        main
        PUBLIC        initialize
        PUBLIC        _wait
        PUBLIC        _delay_time
        PUBLIC        _delay_time1
        ......
        ......

楼主:
楼上的高人!提醒了我啊!!!我终于明白了!!!!

keil默认加载的是keil文件夹下的库文件C51S.LIB

如果程序中不添加StartUp.A51,就执行这个库啊!!!

我怎么以前一直忽视了这个库呢???嗨!!!

冷漠从来都很热情啊!!

多谢各位!!尤其是冷漠!

我用的是3.80版本 不同版本小有可能不一样!!呵呵

网友G:
学了ARM  才对51 更了解了:handshake

楼主:
那是无底洞,越学越不会啊!!!!: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