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的SIO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9-11-03):
PSOC3的SIO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CY网上的资料!!!

SIOs support a higher current (25mA) compared to a GPIO (8mA)

SIO pins support programmable output voltage levels (Voh) and programmable input threshold. GPIO pins support only CMOS/TTL output voltage levels and input voltage levels

SIOs support hot swap functionality while GPIO does not support

GPIO supports LCD, CapSense and analog connectivity on every GPIO, while SIO does not support these.

Physically, SIO is available on a single port namely Port 12, where as other ports are GPIOs.

楼主:
如果想把1.024V基准引到IO口上,应该使用Analog Port?但我连上了总是有警告,不知道怎么回事情。应该不是连SIO吧?

楼主:
我知道了,非得加一级运放才能输出到IO。

网友B:
必须加一级运放

网友C:
SIO pins support programmable output voltage leve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