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板子与小板子之间的划痕怎么做上去?

楼主(2009-11-03):
小尺寸的板子交付PCB厂家做的时候,常常是一张大板上面分布一定数量小板,
是在LAYOUT的时候就把一张大尺寸中放置若干相同的小尺寸吗?
如果是的话采用什么方法来分割呢?
是采用钻排孔来分割还是采用华痕?
之前没有做过小尺寸的板,所以不太清楚,

网友A:
告诉厂家给你做个“V-CUT”

网友B:
你如果发小尺寸给PCB厂家的话,他会帮你拼板的,就是同一个小尺寸的板拼成一块大的板,看你数量再决定拼板的大小,一般都采用划痕的。

网友C:
那个东西学名叫V-Cut,通常叫V形槽,便于贴片插件之后对拼板进行分割。
一般可以跟厂家约定好用某个机械层代表V形槽走线,例如机械2层。

楼主:
谢谢 这边热心朋友了,前天和对方说了,要求PCB公司做了V形槽了

网友D:
你可以把小尺寸的板子直接给厂家,也可以自己拼版。 板子连接位置 可以做 V-CUT ,也可以加邮票孔。如果走拼版,加V-CUT的板子SMT之后直接掰就可以了,但是加邮票孔SMT之后需要切割。重要的是 看一下板子连接位SMT 时候的承受力。 有可能 SMT 的时候板子链接为 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