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晶振

楼主(2009-11-03):
我做的一个stm32的小系统,最近总出现程序不能下载的问题,换晶振后就好了,但是用过几次后还是出现不能下载,换晶振换到焊盘都快坏了。打开jlink commander之后就是附件里的样子,请问高手可能是什么问题?晶振质量不好?我并的是20pf的电容

楼主:
写的程序AD采集,要不停的采集一分钟,跟我的程序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A:
请改变BOOT1/BOOT0为RAM启动,看看还能不能连通JLink?

另外,晶振质量好不好与电容的容量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吧?

楼主:
我是想问是不是并的电容的容值不对

楼主:
请问如果能启动说明晶振没坏?那可能是什么的问题呢?

网友A:
1)电容的容值对不对要根据你选用的晶体参数而定,请看ST的应用笔记
AN2867 ST微控制器振荡器设计指南 (2009年1月) 英文下载中文下载

2)你说的“如果能启动”是什么意思? STM32刚上电时使用的是内部RC振荡器,必须通过程序配置才能使用晶体振荡器。

3)你的问题请按照我3楼的建议试试看。

楼主:
一样的,不能下载

网友B:
程序能否下载,应该跟晶振没啥关系。

楼主:
那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别的板子就可以下载,说明工程设置时没有问题的,硬件我也一直都没有动,一直都是在调试程序,程序主要就是完成AD采集,计算,不知道怎么就不能下载程序了

网友C:
AD用DMA了吗?

楼主:
用了,跟AD的DMA有关系?用了一个很大的数组,1000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