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的问题:元件封装的尺寸是不是在某一个范围内呢?

楼主(2009-11-03):
元件封装的尺寸是固定的还是有一个范围?比如说TQFP44封装,是不是两管脚间的距离是在某个范围内啊?如果是这样的话,画板子的时候应该如何确定两管脚间的距离呢?

网友A:
datasheet上面写的应该非常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到好多元件的DATASHEET上都有此情况。不知道是不是一般的规律?

网友B:
标准的东西,库里都有的,非标的就得看厂家的数据。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一般datasheet最后都有尺寸图,按标注尺寸的中间那个值做封装。上下的两个数一般是指误差范围

网友D:
白痴啊,距离这东西,现实中只有范围吧!

哪有15mm的东西啊!

网友E:
当然,任何实际物体制造出来尺寸都不可能是理论值,会都有个公差值
自己去仔细看datasheet中的尺寸图就知道范围了。

网友F:
按照datasheeet上画就不会错。

网友:
器件是死的 封装是活的,看你实际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