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桥的电源应该如何选择?

楼主:
现在要测量机械形变,四个应变片阻值都为350欧姆,组成全桥电路。电桥供电电压打算采用5V。书上说供电电压越大,应变片会产生自热,影响测量结果。但是我上网查了应变片的参数没发现与自热相关的参数。所以请问下,按照经验,350欧姆的应变片选5V电源会产生自热吗?还有一个问题是直流电桥的电源选什么样的电源比较可靠,我的这个电路要求测量精度很高,成本不是考虑的重点。我本想选择基准电压芯片给电桥供电,但是算了下,电桥需要的电流=2*(5/700)=14.3mA,但是基准源的输出电流一般都为10mA,所以可能不行。谢谢各位~

网友A(2009-11-04):
书上说供电电压越大,应变片会产生自热,影响测量结果
谁说的?哪本书上说的?

四个电阻完全相同,要热一起热,电阻变化了,电桥仍平衡,除非四个电阻散热条件不同。但应变片是贴在金属上的,散热条件基本上是一样的。

网友B:
LS,要是有压力造成不平衡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第3版)中文版,82页例题2.14

网友A:
4楼5楼:
有应力时,电阻变化多少?这可不是电位器,一转动电阻变化到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
例题中电流限制在20mA,那么120欧电阻上耗散功率是48mW。楼主用的是350欧,电流按照48mW计算,应限制在12mA。用5V供电,每个电阻上电流才7mA强(楼主自己也计算了),显然没有问题。

这个电桥的输出,在电阻变化不大时,近似与电源电压成正比。但供电不必非常稳定,只要A/D的基准也由给电桥供电的同一电源供电,由于电压不稳造成的误差自动抵消。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