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安全栅的,就是那个防爆的东西,请教个接地的问题

楼主(2009-11-03):
很简单的齐纳二极管、电阻和保险丝构造的安全栅,从来没弄过这玩意,标准上和做防爆检测的都说安全栅要有接地,但我的板子上只有电源和两个信号线,把什么接地呢?难道把电源地接大地?

网友A:
简单的齐纳安全栅必须接地  隔离式安全栅有的可以不接地  接地端一般在外壳上有 比如导轨的金属卡口什么的 上面应该有接地标志

楼主:
问题就在这,我这个安全栅是一个小模块,外面有个小塑料壳,里面灌封的,直接焊在板子上了,设备外壳也是塑料的,没有这样的接地点,咋整啊

网友A:
贴个图片 或 安全栅型号吧

楼主:
不是买的安全栅,是自己搞的一个,就上面这个样子,这块板子再装在一个塑料壳子里,引线出去的

网友A:
这个....  安全栅好像不是这么搞吧...

网友B:
必须接地——接地球
安全栅有绝缘距离、器件功耗……一系列限制,这么小尺寸的安全栅不知道怎么取证的

楼主:
呵呵,拍的这个照片是以前拿过证的,4~20mA传感器接口的,谁知道怎么拿的证。我不懂这玩意,现在帮他们改终端功能,沿用了以前的安全栅,结果过不了了,NND。实在不行就让他们买外置的成品安全栅去做检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