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a270管脚定义没看懂

楼主(2009-11-03):
我用的zlg的pxa270实验箱,带的几个例子里面管脚定义都是这样写的

// 定义蜂鸣器控制口
#define  BEEP  (1<<11)    /* GP11 */
// 定义LED1--LED4控制口线
#define   LED1  (1<<(81-64))  /* GP81 */
#define   LED2  (1<<(82-64))  /* GP82 */
#define   LED3  (1<<(83-64))  /* GP83 */
#define   LED4  (1<<(84-64))  /* GP84 */

用ads编译的,怎么是用1<<定义管脚的?

网友A:
...这个不是都这样写的吗???你如果直接王gpio口写数据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呀。。。

楼主:
减64干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