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大姐们 小弟刚来请教一下

楼主(2009-11-03):
我是一名刚上大学的学生,最近学习CAD制图,用PCB制图遇见问题,请教给位,
................原理图生成PCB图后,要怎么布线,会更好点呢??还有自动布线后出现很多红色线,怎么办?请教给位 大哥大姐..........:)

网友A:
进行规则设置,例如导线间距,焊盘大小等。
合理摆放元器件,整齐有序。功能模块划分清晰。

网友B:
建议还是先买本书看看。

网友C:
学校图书馆大把的书。上面都有很多介绍,从基本到深入的都有。

网友D:
红色线是跳线,建议还是自己布线的好。

网友D:
一般原理图生成PCB后,先总体布局,在根据飞线布就可以了

网友E:
到图书馆节本书看看 在画图吧

楼主:
那跳线  对于生成板件,有影响吗??:)

网友F:
红色是跳线吗? 貌似红色是顶层的走线哦

网友G(2010-01-23):
可以先看下书 的!

网友H(2010-09-15):
红色是顶层的走线,你要是要布单面的,在规则里面设置下。

网友I(2010-11-12):
先看下基本的protel书,坚决反对自动布线

网友J:
请勿使用自动布线,否则你永远学不会PROTEL,等你熟练了再去偷懒吧!

网友K:
SCHLIB---PCBLIB----SCH----PCB

网友L:
到网上去下载视频,或找本书好好看看吧.看你说的是还没学会爬就在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