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不亮 原因?

楼主(2009-11-03):
今日检测一电路板,上电,发现一原本该亮LED未亮,断电,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导通电压正常但LED依旧未亮。以为LED坏,换新LED,为避免碰到新LED也坏的情况,预先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导通电压正常且LED亮。将其焊到电路板上,问题出现了,在还未上电的情况下,我又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发现导通电压正常但LED灯不亮!上电,情况依旧。思来想去,不知道什么原因。遂发帖,恳请哪位大侠指点。

网友A:
断路,没电流通路。

网友B:
上图,无图无真相。

网友C:
建议检查一下LED正极电压
或者相关控制电路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D:
为什么不在上电的时候测一下LED两端的压降?

网友E:
把PCB上二极管拿掉,上电,测下二极管两个焊点的电压

网友F:
电流太小了吧。

网友G:
确认LED确实无问题情况下,可以在线测试一下它两极的电压是否正常,如断开时电压正常而接上时两极电压又降了,测是带载能力不够,应该是与LED串联的限流电阻阻值增大了的原故,要不就是上游电路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