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线性电源技术和开关电源技术相结合的电路。

楼主(2009-11-03):
下面这个电源可以工作在放大状态和开关状态,仿照开关电源技术,输入AC46V,输出DC18V。请问大家这个电源电路的原理是什么呢?这个电源能稳定工作吗??
忘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确实可以工作在线性状态,也可以工作在开关状态。
输出电流很小(估计十几mA以下)时是线性状态,输出电流较大时是开关工作状态。

桥式整流输出电压估计为55到64V,减去31V仍可使7818开始工作。但输出电流较大时TIP42将导通,TIP42集电极对地电压大约也是55到64V。该电压将使7818的GND端抬起55到64mV。TIP42集电极电压使电感中电流增加,输出电压也增加。输出电压增加到足以使7818关断时,TIP42也随之关断,电感中储能通过二极管释放给负载。电感中能量释放完毕,7818又开始工作。

网友B:
我要仿真下再说;
按理来说,18V输出不是很稳;

网友B:
回复的不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出电压增加到足以使7818关断时,TIP42也随之关断

这句话是怎么理解的啊

网友C(2009-12-12):
构思巧妙的电路 逆向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