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 自动交换引脚功能。

楼主(2009-11-03):
这个功能是设计FPGA的时候最常用的功能之一。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Altium Design 自动交换引脚功能-pkkong.pdf

网友A:
像FPGA这样的器件,我更喜欢把原理图上的IO先空着,其他像电源、地,配置等信号都先放好。然后直接画PCB。没有定义网络的就是IO。再一个个按ESP选择连接,在面板中输入网络。然后一下更新SCH,那个叫痛快,网络名一下全部自己加上去了。

楼主:
楼上的,了解下我说的功能再说吧。像你那样做,我可以做好几次了。

网友A:
Pin Swapping 是非常好用。老早以前就玩过了,但个人喜好吧,真正布线时我不太用。用了就知道。
我的方法虽然会慢一点,但肯定不会出错。况且如果懂得一些技巧,并不会慢。比如,剪切再粘贴……

楼主:
晕,好像我说的方法容易出错?
绝对安全啦。

网友B(2010-05-26):
非常感谢,希望有用!

网友C(2010-10-24):
确实很有用,有些细节再交流一下!

网友D(2011-03-04):
太感谢了,找了好久!

网友E:
做FPGA或者有一些有上拉下拉电阻或者阻抗匹配电阻的板子,这个功能非常实用的。

网友F(2011-04-14):
研究一下啦~

网友G:
有意思,我怎么没发现这个功能

网友H:
protel 99有这样的功能吗?

网友I(2012-04-01):
ykyuan2006发表于 2011-4-14 20:21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17楼:
谢谢

网友J:
AD 那个版本好用呀? win732位 操作系统下 。谢谢~

网友K(2013-02-26):
好东西
找了老半天了
谢谢LZ

网友L(2013-09-21):
呵呵,研究研究

网友M(2013-11-19):
重要的问题是,如果原理图不是在altium中画的,比如我就是用orcad画原理图,然后用altium画PCB,这样的话这个功能就没法使用了,有谁知道这种情况下的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像FPGA这样的器件,我更喜欢把原理图上的IO先空着,其他像电源、地,配置等信号都先放好。然后直接画PCB。 ...

四年前的自己真是固执任性啊~
现在SWAP已经用得炉火纯青了。SWAP PIN,SWAP PART...

网友N(2014-07-26):
你好,ADS9拉线时自动交换怎么弄?我试了很久没找到!

网友O(2014-09-10):
谢谢楼主分享,正在寻找中。。。。。

网友P(2014-11-28):
定义了管脚组后,执行管脚交换命令,提示select sub_net,怎么全是灰色的?

网友P:
试了一下,要交换的引脚必须是没有布线才能交换的,而且配置过后需要手动保存工程,(altium 14.3.15)才能交换。
另外似乎不支持器件间的管脚交换。
例如 FPGA对外驱动,在FPGA附近有多个 4X1的 排阻用于阻抗匹配,远端的信号拉到排阻附近,希望通过管脚交换就近连接,但管脚交换功能只能在同一器件内交换,由于这些信号和FPGA之间隔着排阻,而每个排阻 只有4路管脚,由于不能跨越器件交换管脚,只能在排阻内的四个引脚间交换,实际还不如直接更改原理图再update过来

网友Q(2017-06-05):
引用 网友A:
四年前的自己真是固执任性啊~
现在SWAP已经用得炉火纯青了。SWAP PIN,SWAP PART... ...

再过四年后的你呢?

网友R:
这是哪一个版本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A:
Pin Swapping 是非常好用。老早以前就玩过了,但个人喜好吧,真正布线时我不太用。用了就知道。
我的方法虽 ...

除非你不会设置,pin交换挺好用的 比你说的方法好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