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让我疯掉的RS232通信

楼主(2009-11-03):
今天在做一个单片机系统(简称甲)读取买来的信号采集仪(简称乙)里面数据的232通信;问题如下:
1、乙规定的数据读取命令格式为014020006016(十六进制),在计算机上用串口调试助手发这一串数据到
采集仪,可以正常返回数据;但用单片机串口发送,收不到回应数据;
2、把单片机系统和计算机连起来,计算机用串口调试助手,在计算机上可以收到单片机发的这一串
数据,通过串口调试助手给的回应数据,单片机也能正常收到;
   但就是单片机和采集仪通信不成功,咋回事呢???
疑问:
1、难道串口调试助手的发送侦和单片机的发送有区别?不会吧?
2、我晕掉了,10年也没遇到这问题!
   求大侠指点!

网友A:
你通过什么观测单片机和仪器通讯的 ?
说不准通讯了,你没看到,
调试助手是可以看到结果的,直观,

网友B:
最好,好好查下硬件连接上是不是有问题呢?如果程序没问题的话

网友C:
偶也 基本 和许MM的感觉 一样 先查硬件 吧 .用示波器  看看

网友D:
10年了……请允许我称呼你一声:大葛格

1.上示波器,校验波形?
2.命令子串的间隔?采集仪的处理时间?

网友C:
我是说 用示波器 看有 波不  而不是用示波器看 具体的波形!!

用示波器  最起码  可以 看到  TX  和RX  是否 有波

网友E:
既然都和PC能通讯,说明两者是终端,端口不能一一对应连接,需要首发交叉下,也就是得换线或者用跳线改变。
LZ是不是直接用一根线测得?要是得话,自己面壁去

网友F:
呵呵,这种情况我碰到过

原因是通讯的两个设备存在波特率误差和时序误差,而电脑对此不敏感,对方的设备却要求很严格,某些数据会出错

最后仔细调整时序后解决

网友G:
我认为硬件原因的可能性大。
1、RXD-TXD应交叉连接
2、确认232两侧都是标准的232芯片。如果是三极管搭的232电路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H:
RS232公的和母的才能对上。
电脑是公的,甲和乙都能跟电脑对上,说明甲乙都是母的,那么甲乙之间就对不上了。哈哈哈!

网友H:
有时候是电平问题,有些设备要求得不严格;
有时候是速率的问题,有些设备要求得不严格。

网友I:
这个问题太好解决了,使用我们开发的串口监视分析仪,把PC的收发数据和单片机的收发数据都抓下来,一对比马上知道结果.你用PC正常,那么你只要看看单片机的数据少些什么多些什么就OK了.不占用PC串口.先打开我们的软件再开串口助手.

串口监视分析仪comspy V0.8试用版
http://www.armecos.com/freedown/ ... good/comspy-v08.rar

网友J:
1. TX与RX交叉连接。
2. 通讯双方要共地。
3. 排除波特率误差。
4. 确认通讯双方的232接口都是有源的,而不是从电脑串口取电的。

网友I:
**设备协议专用,极其强大,工程师必备开发工具。
**串口协议。有些设备需要升级/降低成本,但是苦于厂商没有开放通信协议,比如:门禁、UPS和精密空调、PLC、手机烧写/读写操作、称重仪、液相色谱仪(分析三聚氰氨含量)、云台等等都是串口控制的,没有协议资料的情况下,就必须通过技术手段得到原始数据进行分析研究,有些设备的串口波特率是跳变的,大大增加了**难度,而使用本软件将易如反掌,不需要额外硬件连线,不需要特制插头,纯软件解决.
www.armecos.com

网友K:
XWJ说的情况我也遇到过

电脑对波特率误差不是很敏感。

而设备或者单片机就不一定了

网友K:
降低波特率先试试。这样可以提高容错度

网友L:
LS的这也卖钱?似乎偶有用免费的哦...

网友M:
串口也不容易啊!!!都没有容易的菜吃啊!!:P

网友N:
在单片机和计算机通信后,没有对调接收、发送,当然是不能通信的。
就是 与时俱进 所说的,两母的能通信吗?

如果不是上述情况,很大可能就是单片机的串口性能不好,同样的波形,不通的单片机,有的能通信,有的不能通信。这种情况估计很多人都遇到过。

网友:
既然只是因为波特率有细微差距,那你就加一段小程序,波特率所使用的那个定时器初始值从00H开始,每过一固定时间就自动加1,这样到某个值它就肯定能正常接收,你把这个值用某种方式观察到记录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O:
遇到过AVR单片机使用内部晶体不能通讯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频率不准,导致波特率不准。

网友P:
检查共地问题,最好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

网友Q:
前面已经由好几个网友指出了真相,自己去检查波特率误差和连线吧。

网友R:
也许你少了个结束符0x0d;串口调试助手发字符串的时候,如果你敲了回车键,这东西就自动加到字符串之后

网友S:
我到现在还没有把PIC 的串口调通   不知道原因:lol

网友T:
楼上好多位网友已经从广义上解释了你的问题,我来说个具体的:设备和你单片机的串口都有光电隔离且光耦的速度有限,而计算机这端的串口没有光电隔离。当设备和单片机分别与计算机连时,由光耦引起的误差不足以导致出问题,或问题不明显。但当设备和单片机连接时问题就来了,相当于光耦引起的误差乘二了。解决方法:1、采用高速光耦或仔细调整光耦周边相关器件使用参数。2、降低波特率。

网友U:
同意8楼和15楼的意见,很显然你的波特率有问题,只是PC机对此问题不敏感,有容错能力,所以看不出来问题,但是你的采集仪条件就不同了,建议你重新计算波特率,要把误差降低到最小,甚至没有,可能就好了,刚刚用了UART调试一个东西,和你碰到的问题一样~后来把波特率调整到位,就行了~

网友V:
排除连线以及波特率错误等问题后
用示波器查看下串口助手和单片机通讯差别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DDMMGGJJ的回帖,有点汗颜啊,搞了十余年,小串口把我难住了,狠狠,我一定要搞定它,下面我先按照楼上各位建议做一遍,稍后回应;我心中的经验是:越是蹊跷的问题,往往是最弱智的错误导致。但愿这次不是。

网友W:
你的BAUD多大?晶振多大?先检测两端的BAUD吧,发送方发出的时候用示波器测试一下看其脉宽。

楼主:
呵呵,原来果然是线的问题,我原来是2和3不交叉的,换成2合3交叉后就可以通信了。
但采集仪和计算机通信数据正常,和我单片机通信时数据会错码。难道是各位说的波特率误差?
哈哈,我把买来的这个采集仪拆开来一看,MyGod,用的是ATMEGA64LA8U,8MHZ晶振,SP232芯片;
而我的单片机是AT89S52,11.0592MHz晶振,max232;
这个波特率当然互相有误差了,受不了做9600的串口通信,还用8M的晶振,波特率能准确吗?

楼主:
原以为我换成12MHz的晶振就可以了,结果换上后数据都通不上来了。
大家说这个波特率怎么办?不知道ATMEGA64这个芯片用8M晶振,9600的波特率能做到精确吗?

楼主:
刚下载了一个ATMEGA64资料看了下,好像8M晶振时,波特率有0.2%误差,是这样吗?
现在问题编程了怎么样让我单片机的波特率和这个8M的ATMEGA64一致,用9600的波特率

网友F:
波特率有0.2%误差根本就不会有影响

网友G:
8M晶振可以用。你检查波特率设置吧。

网友T:
刚下载了一个ATMEGA64资料看了下,好像8M晶振时,波特率有0.2%误差,是这样吗?
现在问题编程了怎么样让我单片机的波特率和这个8M的ATMEGA64一致,用9600的波特率 ...
引用 楼主:

一般情况下,差个百分之三百分之五什么的没有有什么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多谢!最终查出来的原因如下:
1、单片机之间2和3线应该交叉;
2、采集仪发送来的是10个字节数据,我只接收了前面5个字节,导致数据看似错码。波特率正确的。
  最后总结出来这次问题的原因,还是验证了我的那句经验:最诡异的问题往往是最弱智的错误导致。哈哈哈,^_^,多谢各位!

网友X:
呵呵,原来果然是线的问题,我原来是2和3不交叉的,换成2合3交叉后就可以通信了。
但采集仪和计算机通信数据正常,和我单片机通信时数据会错码。难道是各位说的波特率误差?
哈哈,我把买来的这个采集仪拆开来一看, ...
引用 楼主:

嘿嘿,受不了你,都工作10年的人,还能说出这么白菜的话,谁告诉你8M就不可以了?!

网友A:
楼主真是牛人。说到底,是没正真理解串口通讯。

网友:
典型的a=b b=c  a!= c 的问题啊,你的波特率估计在仪器的误差范围之外

网友Y:
楼主不会是前9年跑售后,最近才来搞设计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