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没辙了,哪位好心帮我看看这个程序错哪里了

楼主(2009-11-03):
AD转换的程序,大意是按一下接在INT0口的键,启动一次ADC,转换完成中端中把转换得到的值分成3个数,在main中让这3个数在LCD上显示出来。用的CVAVR,ATMEA16片子。搞了一个下午啊。
#include <mega16.h>
#include <delay.h>
#asm
   .equ __lcd_port=0x15 ;PORTC
#endasm
#include <lcd.h>
unsigned char adc_value[3];
interrupt [EXT_INT0] void ext_int0_isr(void)
{
    ADCSRA|=0X40;
}
#define ADC_VREF_TYPE 0x40
void adc_conv(unsigned int adc )
{
    unsigned char i;
    for(i=0;i<3;i++)
    {
        adc_value[2-i]=adc%10;
        adc=adc/10;
    }
}
interrupt [ADC_INT] void adc_isr(void)
{
    unsigned int adc_data;
    adc_data=ADCW;
    adc_data=adc_data*500/1024;
    adc_conv(adc_data);
}
void main(void)
{
    GICR|=0x40;
    MCUCR=0x02;
    MCUCSR=0x00;
    GIFR=0x40;
    ADMUX=ADC_VREF_TYPE & 0x00;
    ADCSRA=0x8D;
    lcd_init(16);
    #asm("sei")
    while (1)
        {
              lcd_clear();
              lcd_gotoxy(1,1);
              lcd_putchar(adc_value[0]+0x30);
              lcd_gotoxy(2,1);
              lcd_putchar('.');
              lcd_gotoxy(3,1);
              lcd_putchar(adc_value[1]+0x30);
              lcd_gotoxy(4,1);
              lcd_putchar(adc_value[2]+0x30);
        };
}

楼主:
现象就是在LCD上就显示0.51,我把ADC0接到GND和VCC都是这个结果。当然ADC0改了位置后按了接在INT0口的按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