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分析下这两路电路

楼主(2009-11-03):
这两路电路都为单片机输出经过光隔和ULN2803后去驱动继电器,继电器导通时的额定电流为70mA,第一路为原有电路,不太明白这些电阻的意思,觉得电阻太多,改成了第二路,同样能够驱动继电器,但不知道那路会好一些,望各位大侠多多指点。

网友A:
1。保护作用
2。可靠截至

网友B:
完全没必要
2803内部集成了这些电阻

网友C:
第二路这样子连接有很多弊端!

网友D:
第一路好。
光耦的Ic除了跟CRT有关还跟Vce有关,第二路有可能失控。

网友E:
第一路考虑的比较完善,赞成第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