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68001外部的配置EEPRom是否必须?

楼主(2009-11-03):
cy68001外部的配置EEPRom是否必须?描述符等参数由CPU控制写入,应该可行吧?

网友A:
应该是CY7C68001 SX2这个芯片吧。

如果有外部的CPU连接SX2,descriptors可以直接从外部CPU获得,EEPROM可以不用。

楼主:
谢楼上,
今天看了手册,说是可以不用EEPROM。

网友B:
可用可不用
看你得用途

网友C:
恩,这个可用可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