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的EEROM能不能这么写

楼主(2009-11-03):
1.因为AVR写EEROM有很强的时序,所以要关中断避免打断时序。怎么能不关中断写进去呢?我就不关中断,直接写,然后读出,检测是否对。如果写入时发生中断打断了写入,那么就重新写。因为写和中断同时发生的机会第二次碰上是在是太小了,所以我想这个方法是否可行?

网友A:
只需要在把EECR寄存器中的EEMWE和EEWE置1的时候关中断,两条语句关中断应该不会对实时性造成什么影响吧。

楼主:
我就是不想关中断

网友B:
我觉得可以

网友C:
除非是重新写直到写入和读出相同为止,否则如果只重新写一次的话,还是会出问题,尤其是在长时间运行而且中断事件又很频繁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