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单片机控制水泵的流程图

楼主(2009-11-03):
请教一个水泵补水的工作流程,水泵按以下几步运行
1.   如果水压低于2公斤,则开启水泵补水,水泵运行1分钟后停止,
2.   隔30分钟后再检测水压,
3.   如水压低于2公斤,开水泵运行1分钟后停止,
4.   隔30分钟后再检测水压,
5.   如此反复.

系统有DS1302时钟,

我不知道这个流程应该怎样写了,没思路了,应设置什么参数?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唉,你都写出来了,还不知道应该怎样写?

网友:
还没接触过

网友B:
跟我一起喊早操的口令:
1、2、1、2、1、2……

网友C:
我也在做这个,目前把DS1302和LCD的问题解决了,,我是测水深启动水泵,AD的程序已经写好,因为正在解决扩展RAM的事情,控制220V还没有弄
留个联系方式吧,我的QQ是301085530

网友D:
我并不知道你是用在哪个方面的,可总感觉这工作方式有点怪怪的!当然但凡用单片机上场,解决这一问题并不难!

网友E:
学生?这个也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