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1602无法读取xdata中的字符

楼主(2009-11-03):
我写了一个1602显示温度,时间测量水深的89S52系统
由于涉及很多的变量,data区大小有限,所以需要把所有用于缓存或储存数据的数组放在xdata中,但是1602无法显示所需要的字符,经过调试,我发现尽管我的BUFFER[16]数组是放在data区,但是1602无法读取从xdata中取出的数据,而由于data又不够用,必须将数据储存在xdata中,这样我的1602就无法显示了。
但是如果将message数组放在data或code中能正常显示,可是code无法写入……
小弟在此想请各位给点意见,帮忙解决一下这个问题,谢谢!

Ps;我本来想把Display也放到display.c当中的,但是KEIL C读取二维数组首行地址会显示指针出错,搞得我其他的程序都是传递二维数组行列地址给子程序,这个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message[][16]={"It is the first",
"time i say hello","haha","I figure it out"};
//二维数组,第一行结束会自动加/0,显示结束!
uchar Disp_buffer[32];

void initialize_lcd();
void showstring(uchar,uchar*);
void lcd_command(uchar);
void Display();

void Delay1(uint x)
{
uchar i;
while(x--)
for(i=0;i<120;i++);
}

void Display()//将要显示数据存入缓存区
{uchar i,j,*p,k=0;
for(j=0;j<4;j++)
  {p=message[j];
   for(i=0;i<16&&*p!='\0';i++)
   {Disp_buffer[i]=*p;
    p++;}
   while(i<16)
   Disp_buffer[i++]=' ';

  if(k++<1)
  {showstring(0x80,Disp_buffer);
   if(j==4)                                       //j为偶数,则是奇数行,奇数行且为最后一行
                                                 //(这里的4就是数组的最后一行)只显示一行
    {lcd_command(0x01);                        //清屏命令
        showstring(0x80,Disp_buffer);
        Delay1(4000);
       }
  }  //
  else
  {k=0;showstring(0xc0,Disp_buffer);
   }
  if(j%2==1) Delay1(4000); //偶数行则显示两行
  }
}

void main()
{
initialize_lcd();
while(1) Display();
}

———————————————————————————————————————————————————————————————————

  //display.c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N=P2^2;

void Delay(uint x)
{
uchar i;
while(x--)
for(i=0;i<120;i++);
}

uchar busy_check()       //检查是否忙//
{uchar lcd_status;
RS=0;
RW=1;
EN=1;
Delay(1);
lcd_status=P0;
EN=0;
return lcd_status;
}

void lcd_command(uchar cmd)             //写LCD命令//
{
while((busy_check()&0x80)==0x80);
RS=0;
RW=0;
EN=0;
P0=cmd; EN=1;Delay(1);EN=0;
}

void lcd_data(uchar dat)          //发送数据//
{
while((busy_check()&0x80)==0x80);
RS=1;
RW=0;
EN=0;
P0=dat;
EN=1;
Delay(1);EN=0;
}

void initialize_lcd()           //LCD初始化//
{lcd_command(0x01);
Delay(1);
lcd_command(0x38);
Delay(1);
lcd_command(0x06);
Delay(1);
lcd_command(0x0c);
Delay(1);
}

void showstring(uchar po,uchar str[])  //显示字符串//
{uchar i;
lcd_command(po);
for(i=0;i<16;i++)
  {lcd_data(str[i]);
   }
Delay(1);
}

网友A:
:dizzy:编程问题

楼主:
不看程序也罢,前面那个问题估计是什么原因?

网友B:
*p;
p=message[j];

估计这怪怪的

网友C:
好长的问题···

网友D(2011-01-10):
楼主,你好,我现在遇到一样的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急!!!谢谢

网友E:
楼主, 是外挂RAM吗?
先检测是否能正确读取外挂RAM.